[技术讨论] 发一个比较少有串口通信电路

楼主(2025-05-11):
最近帮网友维修一个进口的设备,设备是两个模块,中间用4芯电缆连接,发现两个模块之间通信用的是串口通信,之前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电路,于是抄了一下图,懂工作原理的大神科普一下,图也有可能不正确,凑和着看吧!

网友A:
就反相呗?不过Q1\Q3似乎多余,且R8\R9未免太大了些.
看过波形没?波特率有多少?

楼主:
R8确实为10k,R9为1k,三极管管脚可能也画错了,不过基本是几个三极管

网友B:
我猜是一个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C:
IMX1T110是一个三极管,一般三极管应用在串口通信的电路中的话,通常的作用包括信号电平转换、电流驱动或隔离保护等,具体作用取决于电路设计。在早期的MAX232的替代方案中,三极管可以用于生成RS232所需的负电压;
另外,某些串口协议可能需要反相信号(如UART的TX/RX极性配置错误时),三极管可以作为反相器调整信号相位。
看图中电路,可能的逻辑就是电平转换+逻辑反相。

楼主:
Q1与Q3可能是TVS管,没有查到,神通广大的网友查查看,我发一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吧!

x1为电路图中的6脚芯片

网友D:
会不会是差分之类的?看着有点像

网友E:
应该是你抄错了Q1和Q3,应该不是带阻三极管,你把Q1和Q3用双ESD吸收器件或双稳压管来重新画图,就一点都不意外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EU的丝印,对应的是带阻三极管,我就照着抄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