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N6] python stm32ai_main.py加载同一个文件,检测到了重复的路径引用

楼主(2025-05-11):
LOAD ERROR: WindowsPath('G:/STCL562F429N6570/STM32N6570DK/stm32ai-modelzoo-services-main/image_classification/src/experiments_outputs/2025_05_11_21_56_42/network.h') and WindowsPath('G:/STCL562F429N6570/STM32N6570DK/stm32ai-modelzoo-services-main/image_classification/src/experiments_outputs/2025_05_11_21_56_42/network.h') are the same file

deepseek给出的答案--这个错误表明系统在尝试加载同一个文件 (network.h)时检测到了重复的路径引用。虽然两个路径字符串完全相同,但程序逻辑误认为它们是不同的文件。

网友A(2025-06-11):
最后如何解决啊

网友A:
问题:代码或脚本中可能尝试将文件复制/移动到自身(例如 shutil.copy(src, src))。

网友A:
解决:

检查代码中所有文件操作(如 copy, move, rename),确保源路径和目标路径不同。

示例修正:
  1. # 错误示例(相同路径)
  2. shutil.copy('G:/path/network.h', 'G:/path/network.h')

  3. # 正确示例(修改目标路径或文件名)
  4. shutil.copy('G:/path/network.h', 'G:/path/network_copy.h')

网友A:
问题:路径拼接或处理时意外生成相同的路径(如未正确添加后缀或子目录)。

决:

使用 os.path.join() 或 Pathlib 规范路径操作:、
  1. from pathlib import Path
  2. src = Path('G:/path/network.h')
  3. dst = src.parent / (src.stem + '_backup' + src.suffix)  # 生成不同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