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烧录失败是不是接线问题?

楼主(2025-05-12):
换根短USB线试试,有时候线太长或者电脑口电压不稳也会出事。

网友A:
我后来上了个USB隔离器,就稳定多了。

网友B:
F4老烧录失败,换了三根线才行。

楼主:
ST-LINK加个延长线就经常失联,不懂为啥。

网友C:
有时候得进Boot模式,强刷一下。

网友D:
我发现USB供电也可能是问题源头。

网友E:
烧录频率调低后好很多。

网友F:
跟电脑USB口也有关系,前置口经常掉。

网友G:
烧录前断电重插,稳多了。

网友H:
STM32CubeProgrammer有时候比STM32 Utility好用。

网友I:
Win11下驱动也坑过一次我。

网友J(2025-06-16):
烧录工具(如ST-Link、J-Link等)与STM32F4开发板的连接线接错,如SWDIO与SWCLK接反,或接地线未连接

网友K:
仔细检查接线,确保SWDIO、SWCLK、GND等关键引脚正确连接。重新连接烧录工具与开发板,确保接线无误

网友L:
接线松动或接触不良,导致烧录过程中信号传输不稳定。轻轻晃动接线,观察烧录工具是否提示连接断开或烧录失败。重新插拔接线,确保连接牢固;或更换接线,避免使用老化或损坏的接线

网友M:
开发板电源电压不稳定或波动较大,影响烧录过程。使用万用表测量开发板电源电压,观察是否稳定在规定范围内(如3.3V±5%)。更换稳定的电源适配器或电源模块;在电源输入端增加滤波电容,减少电源噪声

网友N:
开发板电源电流不足,无法满足烧录过程中的功耗需求。观察开发板在烧录过程中是否有异常发热或复位现象,换电流更大的电源适配器;或减少开发板上其他外设的功耗,确保烧录过程中的电源供应

网友O:
可能是SWD/JTAG 接口连接错误。。

网友P: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Q:
尝试使用其他烧录工具或同一烧录工具连接其他开发板进行烧录测试。更换烧录工具或联系烧录工具厂商进行维修

网友R:
BOOT 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S:
检查设备管理器中烧录工具的驱动状态,确认是否已正确安装且版本兼容。重新安装烧录工具驱动或更新驱动版本;或尝试使用其他操作系统或计算机进行烧录测试

网友T:
使用万用表等工具检查开发板关键电路的电阻、电压等参数是否正常;或尝试使用其他开发板进行烧录测试。联系开发板厂商进行维修或更换开发板

网友U:
可以检查开发板BOOT引脚的配置状态,确认是否已正确设置为烧录模式。根据开发板手册重新配置BOOT引脚;或尝试使用其他烧录模式(如JTAG、SWD等)进行烧录测试

网友V:
芯片损坏?

网友W:
线序是否正确?

网友X:
可能是代码问题吧。。

网友Y:
仔细检查烧录软件中的设置参数,确认是否与开发板实际配置一致。根据开发板手册和芯片数据手册重新设置烧录软件参数

网友Z:
换根短USB线试试,有时候线太长或者电脑口电压不稳也会出事

网友AA(2025-11-04):
如果接线松动或接触不良,会导致烧录过程中信号传输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