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超低功耗模式到底咋进?

楼主(2025-05-12):
光设置模式不够,还得关时钟、外设,有时候GPIO状态也会影响功耗。

网友A:
我现在都定时切到STOP模式,用得挺顺。

网友B:
我实测待机电流只有几百nA,挺惊艳。

网友C:
唤醒时间还是要优化,不然反应慢。

楼主:
RTC唤醒我踩了好几个坑。

网友D:
和G0比功耗确实低不少。

网友E:
用L0做电池供电项目非常合适。

网友F:
CubeMX生成的低功耗配置得手动改才行。

网友G:
有人试过用STOP2模式吗?

网友H:
外部中断唤醒挺灵敏的,就是容易误触。

网友I:
电源管理和代码结构真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