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接口怎么一跑就卡?

楼主(2025-05-12):
开了缓存没处理对齐问题就容易卡,尤其是带HS接口的时候。

网友A:
有人用TinyUSB试过吗?比ST库稳定多了。

网友B:
DCache开了没清空,坑我两天。

网友C:
USB收发加上DMA才流畅。

网友D:
我的H743跑USB CDC卡得一比,后来才搞定。

楼主:
OTG HS那块的配置太复杂。

网友E:
CubeMX生成的USB代码太难读。

网友F:
DCache配合AXI RAM效果好一些。

网友G:
缓冲区一定要对齐,不然数据就花。

网友H:
USB驱动堆栈要跟芯片型号对上。

网友I:
我发现USB线程得调优,不然占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