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怎么这颗芯片便宜得离谱?

楼主(2025-05-12):
配置砍得狠,能用的东西不多,但跑个定时器+IO项目倒是刚刚好。

网友A:
我堆一块板上用十几个,一点不心疼。

网友B:
买来一看,外设是真砍啊。

网友C:
入门项目足够用了。

网友D:
我就用它做个IO扩展,刚刚好。

网友E:
没有DMA有点遗憾。

网友F:
你别说,功耗还行。

楼主:
最便宜的官方芯片里算得上首选了。

网友G:
不支持浮点,不过跑简单逻辑够用。

网友H:
性能和价钱成正比,合理。

网友I:
拿它当教具特别适合。

网友J:
就是用来替代8位单片机的,降维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