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精度到底靠不靠谱?

楼主(2025-05-12):
得搭配好参考源,还得滤波、校准,不然采样抖得你怀疑人生。

网友A:
用片内温度传感器能大概校个值。

网友B:
配个稳压参考源,精度好多了。

网友C:
内部参考电压有点飘,不太稳。

网友D:
我打算搞个外部Vref来测试一下。

网友E:
跟F4比,G4 ADC的确细腻点。

网友F:
样本数拉高点再均值处理更靠谱。

网友G:
ADC配合DMA用得挺爽。

楼主:
多通道切换的时候得注意顺序。

网友H:
电源噪声对精度影响很大。

网友I:
拿来做电机控制反馈挺稳的。

网友J(2025-06-16):
STM32G4的ADC精度受硬件配置和软件处理的影响较大,若未合理设计,确实可能出现采样值波动问题,但通过优化参考源、滤波、校准等环节,其精度可满足多数应用需求

网友K:
STM32G4的ADC默认使用内部参考电压,但内部参考源的精度和稳定性一般,易受温度、电源波动等因素影响。若需高精度测量,建议使用外部低噪声参考电压源(如REF3133),并确保参考电压稳定(例如添加滤波电容)

网友L:
ADC未校准可能导致偏移误差。STM32G4支持硬件自校准功能,可在初始化阶段调用函数执行校准,消除内部偏移误差

网友M:
采样时间过短可能导致信号未完全稳定即被采样,影响精度。应根据信号源阻抗设置足够的采样时间(通过SMPx寄存器配置)

网友N:
ADC时钟频率需在数据手册规定范围内(通常≤36 MHz),过高时钟会降低精度

网友O:
确保模拟电源(VDDA)和地(VSSA)与数字部分隔离,避免高频噪声耦合;模拟信号走线应远离高频数字信号线(如时钟、PWM),必要时使用单独的地平面

网友P:
启用DMA传输和平均值计算模式,减少随机噪声带来的误差;多次采样取平均(如16次平均)可有效提升采样数据的可靠性

网友Q:
未经滤波的高频噪声会叠加到模拟信号上,导致ADC分辨率和精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