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CAN通信是不是搞头不大?

楼主(2025-05-12):
只要配置好滤波器,稳定得很,发收包都能跑满带宽,小项目够用了。

网友A:
用到后期就想着搞CAN FD了。

网友B:
F072我就用来练手搞CAN的。

网友C:
CAN接口硬件是真的方便。

网友D:
抓包用PCAN挺合适。

网友E:
接收滤波器得设置对,才能收全。

网友F:
一开始搞错引脚,收不到包。

网友G:
配合USB调试挺方便。

网友H:
小车项目就靠它搞通讯了。

楼主:
Cube配置CAN得特别小心。

网友I:
抓到第一个回包那瞬间真爽。

网友J:
CDBUS 了解一下,串口总线,和 can 一样支持仲裁,发收包都能跑满带宽,速率 50 Mbps (50000000 bps),比 can 简单方便,普通串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