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蓝牙总是连不上手机?

楼主(2025-05-12):
可能是协议栈版本不对,或者广播参数不合适,建议用官方工具先扫扫。

楼主:
协议栈升级最好看清文档版本匹配。

网友A:
协议栈封装得挺好用的。

网友B:
和手机配对还算顺利。

网友C:
OTA升级功能真的香。

网友D:
配合ST BLE Toolbox很好调试。

网友E:
就是烧录主核和副核有点绕。

网友F:
多线程调度得合理,不然卡。

网友G:
蓝牙通信距离比预期远点。

网友H:
蓝牙功耗控制还不错。

网友I:
配个外部天线信号更稳。

网友J(2025-06-16):
若广播间隔过长,手机可能无法及时检测到设备。需检查程序中蓝牙广播的间隔设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到合适值

网友K:
广播功率设置过低会使信号太弱,手机难以检测到。应确保广播功率设置合理,以增强信号强度

网友L:
广播数据包若未正确配置,如设备名称、UUID等信息不符合蓝牙规范,会导致连接问题。要仔细检查广播数据包的配置

网友M:
蓝牙堆栈若未正确初始化,或初始化过程中发生错误,会影响蓝牙连接。需确保蓝牙堆栈正确初始化,并检查初始化代码

网友N:
蓝色指示灯闪烁通常表示蓝牙模块正在工作,但具体闪烁模式可能与程序逻辑相关。要检查程序中的指示灯控制逻辑,确保蓝牙模块处于广播状态

网友O:
若蓝牙设备未处于配对模式,手机无法与之连接。需确保蓝牙设备已正确进入配对模式

网友P:
周围存在的其他蓝牙设备或无线信号可能会干扰蓝牙连接。可尝试在无干扰环境下测试,或远离干扰源

网友Q:
若怀疑底板有问题,可尝试使用其他底板或直接使用STM32WB模块进行测试,以确定是否是底板故障

网友R:
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会使蓝牙模块无法正常工作。要确保开发板的电源稳定,电压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