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大芯片的这个两个中断向量表怎么理解呢

楼主(2025-05-12):
华大的芯片看不懂这个图,有大佬指导一下吗

楼主:


网友A:
看不到图片呀

网友B:
两个中断向量?是应用有两个APP吗?

网友C(2025-06-22):
华大 MCU 的两个中断向量表并非 “完全独立的两套硬件向量表”,而是同一套中断源在不同存储地址空间的 “映射”

网友C:
重定位后,CPU 会从VTOR指定的地址读取中断向量,实现动态切换。

网友D:
向量表的起始地址必须满足芯片要求的对齐条件(如 HC32L13x 要求 128 字节对齐),否则会导致 Hard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