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烟雾报警不能发送短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5-05-12):
然后你就放弃研究了?

网友B:
你所说的sim900a模块已在电脑调试功能正常是指的模块本身工作正常?
STM32和sim900a模块之间的串口通信正常吗?
一般先排查下面几个方面:
1、STM32和sim900a模块之间的串口通信是否正常
包括波特率配置什么的是否正常;
可以用AT指令发送简单数据,比如0x55之类的,用示波器测试一下;
2、是不是无线信号太差了?
应该有AT指令可以查询模块的信号强度的吧
以下发送短信的代码供参考:

网友C:
和信号有一定关系,信号差的话,发不出去

网友D:
手机信号不好的时候也收不到短信

网友E:
自己用调试器看下STM32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F:
2G是不是退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