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休眠模式下,电流为什么会有差异?

楼主(2025-05-12):
我在用PIC24FJ512GA606-I/PT单片机,单片机平时是休眠状态,当有外部中断时,会唤醒单片机去做检测,然后把检测到的数据上传给上位机,然后又进入休眠。产品批量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大部分板子休眠模式下电流大约是30个微安,20%-30%比例的板子休眠模式下电流为100个微安。我可以确定的是:跟外围电路无关,A板子静态电流大,B板子静态正常,其他不变,我把A板子的单片机跟B板子的单片机交换焊上之后,A板子静态电流正常了,B板子静态电流变大了,也就是说是单片机造成的静态电流大。所有单片机程序都是一样的。哪位大神帮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问题终于解决了。
先说原因:静态电流异常是因为休眠之前对IO口处理不当造成引脚悬空产生漏电流。
我详细说说进休眠之前应该怎么处理GPIO口。
第一种:没有接任何电路的GPIO口,这种引脚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把它们设置成数字输出,输出0。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电流异常的现象跟这种情况无关。
第二种:接了外部电路但是休眠模式下外部电路不工作的IO口。以我的板子为例,UART5接了红外通信电路,但是休眠模式下,红外电路是断电的。这款片子本身就有UART5引脚不需要做映射,但TXD5跟D1口是复用的,RXD5跟D6口是复用的。我是这样处理的:休眠前,通过给外设模块禁止寄存器PMD写1禁止UART5,PMD8bits.U5MD=1;我之前理解的是禁止了UART5就是把复用管脚切成普通IO口了,所以我接着就把D1和D6设成数字输出,输出为0。万万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先把datasheet里的相关描述贴出来。

为了降低功耗,这款单片机允许有选择的禁止外设模块,而且提供了两种方式,可以写XXXEN位,也可以写PMD,红框下面详细描述了这两种方式对功耗、寄存器读写的区别。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试着把我的程序里禁止PMD后面又加了一条语句, U5MODEbits.UARTEN=0 ;  然后很神奇的,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我就分析原因,我认为资料这个地方只是说了这两种禁止外设的方法在功耗和寄存器方面的区别,但是没有说对复用管脚的影响,对于有复用管脚的外设,如果只是禁止PMD,其实并没有把管脚切换成普通IO口,还是TXD、RXD口,这时你对端口写0是没用的,必须用XXXEN位来禁止外设才能把复用管脚切换成普通IO口,对普通IO口写0才有用。

罗里吧嗦的写了这么多,文笔有限,不知道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希望某一天遇到同样问题的老铁能搜到这个帖子,看完我的描述,能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补充一句:所有的单片机都是同一批次购买的,单片机的丝印完全一样

网友A:
1、正常运行时,正常板子和异常板子的功耗电流一样吗?还是也有差别?
2、板子与上位机是什么通讯方式?
3、以前做过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产品,个人经验吧,这种偶发性问题,建议还是先从程序上再排查一下;
看现象描述确实与软硬件无关,更多的是指向MCU功耗差异大,但是有时候偶发性Bug就是这样,迷惑性大;
4、等我有发现时,再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正常运行时,正常板子和异常板子的功耗电流一样吗?还是也有差别?
2、板子与上位机是什么通讯方式?
3 ...

1、正常运行时,电流差异没法准确得知,因为都是**十个毫安左右,而且是变化的,没法精确到微安。但是功能上没有差别,都满足我的功能需求。
2、板子与上位机用433M无线通讯方式。
3、我确实也怀疑是我程序上有BUG,我挂上仿真器,仿真两种板子,在休眠模式下暂停,仔细对照了所有SFR的值,除了个别定时器数值不一样(因为手动停的地方不一样)其他都完全一样
4、我把sleep模式,改成idle模式,整体电流增大了,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仍然存在板子之间有差异。也就是说我的板子无论是休眠模式,还是空闲模式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正常运行时,电流差异没法准确得知,因为都是**十个毫安左右,而且是变化的,没法精确到微安。但是功 ...

我看了一下这款单片机的休眠功耗数据,典型值和最大值倒是有些差值:

有做代码减法验证一下吗?
比如把无线通信功能屏蔽掉,然后板子上电后直接进休眠,测试一下功耗电流呢?

楼主:
我也注意到你说的这个表格了,我认为表格中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温度不同导致的吧,我的板子都是在室温下测量的。减法验证有做过,我的无线通讯功能是可以手动关掉的,我关掉以后,仍然存在这个问题。休眠模式下,我的板子只有CPU、无线模块、时钟电路(外扩的PCF8563T)在工作,其他外设全部断电的。难道是时钟电路?这个我没试过去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注意到你说的这个表格了,我认为表格中的差异主要是因为温度不同导致的吧,我的板子都是在室温下测量的 ...

1、同个温度下的典型值和最大值就有不少uA的差距;
2、楼主其实已经分析的比较透彻了,那就把RTC时钟关闭试试,你这个用的是外部低速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同个温度下的典型值和最大值就有不少uA的差距;
2、楼主其实已经分析的比较透彻了,那就把RTC时钟关闭 ...

我的工作模式是你发的表格中,下半部分的情况,DC61代号那一栏,这个一栏中只有典型值,没有最大值,典型值只与温度有关。单片机用的是8M外部晶振,内部倍频以后,FOSC=16M,单片机还有辅助晶振32.768K,辅助晶振是为了在休眠模式下给定时器提供准确的时钟,因为内部的LPRC不准。时钟芯片用了另外一个32.768K的晶振。也就是说我整个板子上有3个外部晶振,1个8M,2个32.768。我去掉时钟电路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工作模式是你发的表格中,下半部分的情况,DC61代号那一栏,这个一栏中只有典型值,没有最大值,典型 ...

那MCU的休眠功耗应该很小了,再不行,直接测试一下MCU最小系统的休眠功耗;
如果还是一样结果,那真保不齐是芯片来料批次问题了(虽然可能性不大)

楼主:
试过了,跟时钟电路无关。

楼主:
可能这款片子低功耗模式下,电流就是有差异吧,我之前用过其他芯片,批量生产很多年了,也没这个问题。客户急着发货,就先这样吧,如果以后我发现了问题的原因,再上来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这款片子低功耗模式下,电流就是有差异吧,我之前用过其他芯片,批量生产很多年了,也没这个问题。客户 ...

那这种异常的板子,电池寿命还能满足要求?
可以咨询一下PIC芯片的FA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这款片子低功耗模式下,电流就是有差异吧,我之前用过其他芯片,批量生产很多年了,也没这个问题。客户 ...

帮你咨询了PIC的FAE,他的回复如下:
应该是没有进休眠状态,没完全进休眠,cpu可能停了,但是别的外设,时钟可能还开着;
最好具体分析下有没有什么条件制约了进休眠;
同样的代码,但是操作流程不正确,有可能某些芯片顺利休眠了,有些没有,没看到代码不好说;
之前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不是同款芯片,最终是客户自己代码问题(有个外设中断没关);
PIC有PMD,用好很重要:

建议你再排查一下,因为这种问题,如果后续产品量大,出现概率会越来越高。

如果需要帮助的话,你可以把联系方式给我,那FAE说可以找他们对应区域的FAE帮忙看看!

网友B:
学习了,这么多门道

楼主:
感谢楼里的技术大哥,异常电流的板子,电池也能满足续航要求,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想找出原因。我已经联系了我们对应区域的PIC原厂技术,还没给我回复。你楼上提到的没有完全休眠,可能还有外设中断打断CPU,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这样怀疑过,我排除了,我在Sleep(); 指令后面加了一段测试程序,如果有中断,就会退出sleep,进入我测试程序点亮一个指示灯,经过测试,异常的板子并没有点亮指示灯。

网友C:
是不是模块需要微小的电流来维持

楼主:
为了降低功耗,没有用到的外设、我在片子初始化的时候就通过PMD寄存器关掉了,包括一些在正常模式下用到,但是在休眠模式不会触发的外设,我也在休眠之前关掉了,退出休眠以后再打开。

网友D:
睡眠电流30ua感觉偏高了,睡眠前是不是有的外设没有关闭到或者IO端口配置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睡眠电流30ua感觉偏高了,睡眠前是不是有的外设没有关闭到或者IO端口配置不当 ...

30ua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休眠的时候,我除了单片机,还有部分外围电路在耗电,如果除去外围电路,仅单片机应该在10ua以下吧,我没有具体测试。现在认为异常的是部分板子休眠电流100个微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里的技术大哥,异常电流的板子,电池也能满足续航要求,既然发现了这个问题,还是想找出原因。我已经 ...

是的,还是建议把原因找到,不然以后出现休眠电流超过100uA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如果后面找到原因了,记得回复一下我,我也比较好奇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网友E: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单片机内部的制造差异导致的。不同批次的单片机在制造过程中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异,从而影响了休眠模式下的静态电流。建议联系单片机的制造商,询问是否有已知的制造差异问题。

网友F:
你用一把螺丝刀触碰MCU管脚,甚至靠近管脚。如果静态电流发生变化说明软件没处理好管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一把螺丝刀触碰MCU管脚,甚至靠近管脚。如果静态电流发生变化说明软件没处理好管脚设置。 ...

我的板子没这个问题,所有悬空的引脚我都设置为输出为0,固定电平不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你用一把螺丝刀触碰MCU管脚,甚至靠近管脚。如果静态电流发生变化说明软件没处理好管脚设置。 ...

我们以前也这么干过,用镊子

网友G:
感觉像是ESD了。不过ESD的比例不会这么高,也不会这么一致。
把功耗高的那个吹开发板上,仔细测试一下电流是哪个IO相关,还是哪个电源流进去的。每个脚都接电流表打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30ua我认为是正常的,因为休眠的时候,我除了单片机,还有部分外围电路在耗电,如果除去外围电路,仅单片 ...

既然有外围,没准这个不正常的功耗是外围带来了,可以将外围去掉之后测试看看情况

网友H: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差异主要因单片机内部电路在低功耗状态下工作状态不同。

网友A:
兄弟,功耗问题找到根因了吗?

楼主:
没有找到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功耗问题找到根因了吗?

还没找到原因,我现在怀疑是休眠模式下,我的单片机引脚没处理好,PIC单片机休眠模式下,GPIO口应该怎么处理,第一种是未用的引脚,第二种是已用但是外部电路未供电的引脚(比如UART的TX、RX连接了外部的485芯片,但是休眠模式下485芯片的电源是切断的)、我的处理方法是:第一种未用的引脚全部设成输出,输出位0,第二种引脚,我用PMD禁止了相关外设,比如关闭UART功能,然后又把引脚设成输出,输出为0,当单片机唤醒的时候,我打开PMD,然后重新初始化一下UART。这样处理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原因,我现在怀疑是休眠模式下,我的单片机引脚没处理好,PIC单片机休眠模式下,GPIO口应该怎么 ...

区域原厂技术支持没有帮忙搞定?

楼主:
昨天来了,提供了几种排查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来了,提供了几种排查思路

处理方式看上去没啥问题;
那他们没帮你看下具体的引脚配置什么的吗?
还有一种排查手段可以尝试一下:
把有功耗问题的MCU焊接到一个空的PCB上,只接VCC和GND,在保证MCU能正常起来的情况下,测试一下功耗看看情况。
如果单独接VCC和GND起不来,就把MCU复位电路加上,类似自己用洞洞板搭个MCU最小系统那样。
方便的话给我个V信。
下面是我昨晚咨询的结果,你看下: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
先说原因:静态电流异常是因为休眠之前对IO口处理不当造成引脚悬空产生漏电流。
我详细说说进休眠之前应该怎么处理GPIO口。
第一种:没有接任何电路的GPIO口,这种引脚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就把它们设置成数字输出,输出0。我一直也是这样做的,所以电流异常的现象跟这种情况无关。
第二种:接了外部电路但是休眠模式下外部电路不工作的IO口。以我的板子为例,UART5接了红外通信电路,但是休眠模式下,红外电路是断电的。这款片子本身就有UART5引脚不需要做映射,但TXD5跟D1口是复用的,RXD5跟D6口是复用的。我是这样处理的:休眠前,通过给外设模块禁止寄存器PMD写1禁止UART5,PMD8bits.U5MD=1;我之前理解的是禁止了UART5就是把复用管脚切成普通IO口了,所以我接着就把D1和D6设成数字输出,输出为0。万万没想到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先把datasheet里的相关描述贴出来。

为了降低功耗,这款单片机允许有选择的禁止外设模块,而且提供了两种方式,可以写XXXEN位,也可以写PMD,红框下面详细描述了这两种方式对功耗、寄存器读写的区别。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试着把我的程序里禁止PMD后面又加了一条语句, U5MODEbits.UARTEN=0 ;  然后很神奇的,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了,我就分析原因,我认为资料这个地方只是说了这两种禁止外设的方法在功耗和寄存器方面的区别,但是没有说对复用管脚的影响,对于有复用管脚的外设,如果只是禁止PMD,其实并没有把管脚切换成普通IO口,还是TXD、RXD口,这时你对端口写0是没用的,必须用XXXEN位来禁止外设才能把复用管脚切换成普通IO口,对普通IO口写0才有用。

罗里吧嗦的写了这么多,文笔有限,不知道有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希望某一天遇到同样问题的老铁能搜到这个帖子,看完我的描述,能对您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处理方式看上去没啥问题;
那他们没帮你看下具体的引脚配置什么的吗?
还有一种排查手段可以尝试一下:

我想给您发私信,加个微信,但是我没有发私信的权限。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法加微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功耗问题找到根因了吗?

找到原因了,看楼上。我没有权限给您发私信,怎么加你微信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看楼上。我没有权限给您发私信,怎么加你微信呢?

找到原因就可以不用加微信了;本来是想通过微信提高帮你解决问题的效率;
所以又回到我一开始回贴说的了,迷惑性较大的偶发性Bug;
楼主能花心思静下心来解决问题,很优秀!以后遇到新MCU时,也知道怎么去排查了!
经历这次问题排查之后,你的这块经验肯定是有了质的飞跃,恭喜;
你可以直接把那段详细分析原因的文字放到文章里面去。

网友I:
非常详细的问题描述和解决方案,感谢分享!这种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其他遇到类似问题的工程师来说非常有帮助。

网友J:
非常详细的问题描述和解决方案,感谢分享!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去尝试解决。

网友K(2025-06-24):
PIC 单片机在不同休眠模式下电流差异主要源于:
时钟配置:
Idle 模式:主时钟运行,仅 CPU 暂停,外设(如定时器、ADC)耗电,典型电流 1-5mA。
Sleep 模式:主时钟停止,仅看门狗(WDT)或实时时钟(RTC)运行,电流降至 1-10μA(取决于 WDT 分频比)。
Deep Sleep 模式:关闭更多内部电路,依赖超低功耗振荡器(如 LFINTOSC),电流可低至 50nA(无外设唤醒时)。
外设状态:
若休眠时保留 SPI/I²C/UART 等通信外设或模拟模块(如比较器)开启,会显著增加漏电流。
唤醒源配置:
使能引脚变化中断(IOC)、RTC 闹钟等唤醒功能需维持检测电路工作,导致额外功耗。
工艺与电压:
低电压(如 1.8V)和 CMOS 工艺的新系列(如 PIC18F K42)休眠电流可比旧型号低 1-2 个数量级。

网友L(2025-08-29):
差异源于外设状态(如 ADC、定时器是否关闭)、引脚配置(输入 / 输出状态)、电压与温度,及休眠模式类型(深度不同功耗不同)。

网友M:
因为休眠模式下,单片机关闭部分电路,导致电流消耗减少,但不同型号或工作状态的单片机,电流差异可能因电路设计和工作模式不同而异。

网友N:
还没找到,正在排查电路板和元件。

网友O:
电流差异可能因为休眠模式下的时钟源选择不同,比如外部振荡器、内部RC振荡器等,它们在低功耗下的电流消耗不同。

网友P:
可能是电路板连接问题或者元件接触不良,要检查焊接点或重新插拔。

网友Q:
PIC 单片机休眠模式下电流有差异,因休眠模式类型(如 Idle、Sleep 等)不同,关闭的模块不同:Idle 模式保留部分外设运行,电流较高;Deep Sleep 关闭更多模块,电流极低。此外,外部电路漏电、引脚状态(输入悬空会耗电)、温度变化及芯片个体差异,也会导致休眠电流不同。

网友R(2025-11-17):
PIC 单片机休眠模式下电流差异源于多因素:休眠模式类型(如 Idle、Deep Sleep)不同,关闭的模块不同;未禁用的外设(ADC、定时器)会耗电;GPIO 状态(输入悬空易受干扰)、电源电压波动;芯片个体差异及温度变化,低温通常电流更低,需优化外设关闭和引脚配置。

网友S:
PIC 单片机休眠模式下电流有差异,核心原因是:
休眠模式类型(Idle/Deep Sleep 等)不同,核心与外设断电范围不同;
未关闭闲置外设(如 ADC、SPI)或未将 IO 口设为高阻态,产生额外漏电流;
供电电压、环境温度差异影响芯片漏电流;
振荡器选型(如外部晶振 vs 内置低功耗振荡器)及熔丝位配置不同;
芯片封装、批次的工艺差异,导致漏电流基线不同。
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休眠电流出现几 μA 到 nA 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