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HC32F4A0使用体验汇总

楼主(2025-05-12):
最近搞了几块HC32F4A核心板测试功能,总的来说硬件很强大,软件有点弱但是问题不大,发现小华这款旗舰芯片很多地方不太合理。
1,通信端口非常多,uart、spi、iic之类的都非常多,用不完根本用不完,但是DMA通道数量16个只能算中规中矩,要么给通信口加上硬件FIFO,要么增加DMA数量。

2,定时器非常多,但是32位定时器少,而且配置定时器比较复杂特别是编码器输入的时候,ST只要设置为编码器模式就搞定了。

3,DCU数量太少而且只有4个作为独立AOS目标源,我看HC32F4A8还给定时器6搞了一个PTO模式,直接增加DCU数量和AOS互联触发不简单很多,比如从原来8个直接翻倍成16个或者24个。

4,CRC目前还没试过,看手册好像没有开放自己配置的功能所以没试了,感觉一个好好的东西废了。

5,备份SRAM才4KB,有点对不起那么多SRAM吧,应该弄到16KB左右,毕竟很多只有196KB内存的F4芯片都有4KB的备份内存。

6,很多通信接口的IO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ETH和定时器几乎没得选择,根据我画过几次多GPIO的板子经验来说,ETH引脚和定时器引脚更需要能自由映射。

7,各版本DDL库函数差别很大,参考老案例的时候有点头大,另外ETH程序样例写得狗屎一样。

8,TMRA 偶数通道比较基准值寄存器能当奇数通道的缓存,但是周期基准寄存器没有缓存,如果数值需要快速变化需要进中断进行修改,否则可能出不可预测问题。

9,通用定时器TMR2的每个通道有各种的计数器,所以能单独工作,但是既没有比较基准值寄存器也没有周期基准计数器的缓存,更需要进中断进行修改。

10,定时器TM6和TMR4好像有点超乎寻常的复杂,手册说得不够详细,头大。

11,串口usart和DMA,居然有点复杂,需要AOS和TMR0,我开始还以为和STM32那么简单,难怪后面的HC32F4A8吧定时器TMR0增加到5个来对应10个usart。

对比一下STM32F407,虽然看起来外设比这个HC32F4A0要少很多,主频也要低不少,但是STM32F407实际使用难度要小很多,外设利用效率更高。

楼主:
RP2040里有个新型外设PIO,好像有点搞头,小华有没有考虑加上去

网友A:
3,DCU数量太少,我看HC32F4A8还给定时器6搞了一个PTO模式,直接增加DCU数量和AOS互联触发不简单很多,比如从原来8个直接翻倍成16个或者24个?
这个是什么功能?

@ddb_21ic :数字控制单元,Digital Control Unit,用于控制和管理数字信号的硬件模块。‌ HC32F4A0芯片集成了多个DCU,其主要功能是处理数字信号,支持各种控制任务,如PWM信号生成、定时器控制等。DCU的数量和功能对芯片的整体性能和应用范围有重要影响。
估计是数字比较器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CU数量太少,我看HC32F4A8还给定时器6搞了一个PTO模式,直接增加DCU数量和AOS互联触发不简单很多,比如 ...

PTO一般用来输出指定个数的脉冲,主要用来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的,当然现在脉冲控制方式在工业领域已经慢慢落伍了,只有在所谓的智能设备里还喜欢用这种古董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TO一般用来输出指定个数的脉冲,主要用来控制伺服和步进电机的,当然现在脉冲控制方式在工业领域已经慢 ...

学习了;
HC32F4A0芯片的PTO(Pulse Train Output)模式是一种通过硬件定时器生成高精度脉冲序列的功能,通常用于步进电机控制、伺服驱动或需要精确脉冲输出的场景。
我看典型应用有下面这些:
步进电机控制:精确控制步数和转速。
伺服驱动器:生成位置或速度控制信号。
自定义通信协议:如模拟特定脉冲编码信号。

看着挺高级的功能模块,为什么在工业自动化领域慢慢落伍了?是因为有更好更简单的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HC32F4A0芯片的PTO(Pulse Train Output)模式是一种通过硬件定时器生成高精度脉冲序列的功能, ...

通过总线控制,把闭环做到控制器内,反应速度快精度高,比如老的CANOPEN新的ECAT,西门子的profinet,三菱的CCLINK等,接线简单,抗干扰能力强,需要电机驱动什么参数或者都能通过总线读取,不是一个飞跃式的进步吗。

楼主:
8个DCU,每两个DCU共用一个触发源,感觉就是4个DCU有用,谁知道为什么这么奇葩的设计呢?AOS触发源很多,但是触发目标比较少,很奇怪的设计

网友B(2025-06-22):
你的分析非常细致,确实点出了 HC32F4A 系列在硬件设计和软件生态上与 STM32F407 等成熟产品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