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6个步骤教你轻松解决短路故障如何排除

楼主(2025-05-12):
PCBA加工短路故障排除方法

一、电脑上打开PCB设计图,把短路的网络点亮,看看什么地方离得最近,最容易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的短路。

二、如果是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

1. 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是否短路;

2. 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3. 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就不容易查到。

三、发现有短路现象。拿一块板来割线(特别适合单/双层板),割线后将每部分功能块分别通电,逐步排除。

四、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器。

五、如果有BGA芯片,由于所有焊点被芯片覆盖看不见,而且又是多层板,因此最好在设计时将每个芯片的电源分割开,用磁珠或0欧电阻连接,这样出现电源与地短路时,断开磁珠检测,很容易定位到某一芯片。由于BGA的焊接难度大,如果不是机器自动焊接,稍不注意就会把相邻的电源与地两个焊球短路。

六、小尺寸的表贴电容焊接时一定要小心,特别是电源滤波电容(103或104),数量多,很容易造成电源与地短路。当然,有时运气不好,会遇到电容本身是短路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焊接前先将电容检测一遍。

网友A:
非常不错的经验之谈,学习借鉴一下。

网友B:
为什么有时候工厂生产PCBA会经常出现板子虚焊,连锡,短路或者断路问题,是不是还是设备比较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