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什么是BMS动力电池和非动力电池区别

楼主(2025-05-12):
随着新能源、可穿戴设备等的发展,BMS成为热议的话题,经久不衰,这篇文章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些关于BMS的知识。

Q1.什么是BMS?

BMS是对电池进行监控和管理的系统(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通过对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剩余容量(SOC)、放电功率,报告电池劣化程度(SOH)、电池均衡管理、报警提醒等参数采集、计算进而控制电池放电过程,实现对电池的保护,提升电池综合性能的管理系统。它还根据电池的电压电流及温度用算法控制最大输出功率以获得最大续航,用算法控制充电机进行最佳电流的充电,它通过通信线与其他控制单元进行通信,比如我们手机或新能源汽车的快充、电量显示等都与BMS有着密切的关系。

Q2.动力电池和非动力电池区别?

提到电池,一般被分为动力电池和非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的动力来源一般主要是以动力电池为主。一般,动力电池实际上就是为交通运输工具提供动力来源的一种电源。它与普通电池的主要区别为动力电池相比于普通电池,其放电功率大。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电池的电放完。动力电池一般容量要小于非动力电池。

Q3.什么是充放电倍率?

一般电池后面的xxC它表示了电池的放电能力,C:用来表示电池充放电电流大小的比率,即倍率。充放电倍率=充放电电流/额定容量,例如1000mAh的电池,1C放电,就是1A放电,那么1个小时就可以放完,2C放电,就是2A放电,半个小时就可以放完。当然不同材质的电池,放电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Q4.什么是均衡控制?

生产制造和使用过程的差异性,造成了动力电池单体天然就存在着不一致性。不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单体容量、内阻、自放电率、充放电效率等方面。单体的不一致,传导至动力电池包,必然的带来了动力电池包容量的损失,进而造成寿命的下降。

根据木桶短板效应,充电和放电时都是性能最差的单体先达到截止条件,其他还有一部分能力并未释放出来,这样就造成了浪费。

电池单体的不一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温度以及振动条件等随机因素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趋势无法逆转,但可以干预,降低它的恶化速率。方法之一就是通过电池管理系统对电芯实施均衡。

均衡包括主动均衡和被动均衡,被动均衡,运用电阻器,将高电压或者高荷电量电芯的能量消耗掉,以达到减小不同电芯之间差距的目的,是一种能量的消耗。主动均衡,运用储能器件等,将荷载较多能量的电芯部分能量转移到能量较少的电芯上去,是能量的转移。

但是均衡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被动均衡,电流无法完全按照实际需求去做,因为通过电阻消耗的能量,转化成热量,对电池管理系统以及电池包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主动均衡,需要配置相应电路和储能器件,体积大,成本上升,这两个条件一起决定了主动均衡不容易推广应用。电池包的每个充电放电过程,都伴随着一部分电池局部的附加充放过程,无形中增加了电池的循环次数。

Q5.一般BMS管理系统是什么样的?

在一些系统中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比如手扶电动两轮车,在这个系统中BMS电池管理系统设计也相对简单一些,仅由一颗专用的管理芯片即可实现电池管理,当然这个管理是纯硬件的,没有加入软件,实现一些基本的功能:正常充放电、过充过放、温度保护、平衡等。

在复杂的管理系统中,从系统层次来进行架构管理,会引入一些控制单元(如单片机)做一些控制算法,它不仅包含硬件,还包含底层软件、应用层软件等。

如上图(来源于网络),分为主控,从控,电压电流采集控制、仪表显示等功能,非常复杂。单单这一个系统里面用到的单片机数量是十分可观的。

上面我们简单对BMS一些问题进行了了解,作为控制工程师,首先学好单片机是非常重要的,还等什么,赶紧行动起来吧!

网友A:
Q2对标题进行了回答!其他的算是介绍了和标题有点儿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