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通讯加密是软饭硬吃Or软硬兼施

楼主(2025-05-12):
由于工作关系,本人在维修和调试很多工控设备的线路时,在调试过程中经常遇到需要各种权限密码的情况,至于维修过程中在面对各种MCU系统时,那密码更是必然的存在。当然这些还只是软件层面的手段,更有甚者一些设备厂家为了进一步防止泄密,继而在线路的元器件上下手——打磨IC型号和灌胶,妥妥的无所不用其极!
将心比心,对上面这些操作,本人是认可的,当然从侧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参考经验:
如果技术水平有限,就好比本人这种软件技术层面一窍不通的人士,大可以在硬件系统上下功夫,像打磨元件型号和线路板灌胶是必备手段,此外有些设备中居然还有不怕麻烦和成本的冗余线路加入,其目的就是为了迷惑和干扰。
当然要是像很多坛友深得软件编程技术精髓,那从程序上加入防解密的嵌套程序,可谓是得心应手——有次在针对某套含有PLC装置的控制设备进行调试时,结果在**第二次时,PLC装置内的程序居然直接自动删除了!搞得本人着实抑郁了好几天!
综上所述,为了防止泄密,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身技术水平进行处理即可。

网友A:
确实,硬件层面的保护有时候比软件更加直接有效。不过,过度的硬件保护可能会影响设备的维修和升级,需要权衡。

网友B:
我们一般加的软件保护措施就是防读取程序二进制文件的保护,即读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硬件层面的保护有时候比软件更加直接有效。不过,过度的硬件保护可能会影响设备的维修和升级,需要权 ...

表示非常认同该观点,毕竟由于灌胶导致的散热损坏故障见得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加的软件保护措施就是防读取程序二进制文件的保护,即读保护

非常期待坛友能晒个简单的案例,俺只是见过却没有这种技术。

网友C:
有很多手段实现,最直接的比如开盖自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手段实现,最直接的比如开盖自毁。

没必要这么绝吧,反正在实际工作中还没有见过如此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期待坛友能晒个简单的案例,俺只是见过却没有这种技术。

之前用过一种,就是内置flash读保护功能,类似下面这样操作:
void Enable_ReadProtection(void)
{
    FLASH_Unlock();
    FLASH_OB_Unlock();
    FLASH_OB_ReadOutConfig(OB_READOUT_PROTECT_ENABLE);
    FLASH_OB_Lock();
    FLASH_Lock();
}
启用后,外部调试器就无法读取Flash内容了。

厉害,等下也给单位的同事看看。

网友D:
确实,硬件层面的加密措施有时候比软件层面的更难以**,特别是在一些高保密需求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硬件层面的加密措施有时候比软件层面的更难以**,特别是在一些高保密需求的场合。
...

软件多见各级密码,而硬件保密手法可就多了去了。

网友E:
抄板的技术手段是防不胜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抄板的技术手段是防不胜防啊

抄板现在也是各种高技术手段了,不过有些芯片型号**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F:
确实,硬件层面的加密措施有时候比软件层面的更难**,尤其是当涉及到物理层面的改动时。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硬件层面的加密措施有时候比软件层面的更难**,尤其是当涉及到物理层面的改动时。
...

这种操作对技术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在工作中见过一例,最后是彻底放弃了。

网友G:
大部分产品都不会考虑这些措施,因为防不胜防。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部分产品都不会考虑这些措施,因为防不胜防。

反正本人遇到的产品却有很多各种设防,有些直接拿环氧树脂灌注一体。

网友H(2025-08-29):
通讯加密通常需 “软硬兼施”。软件加密灵活、易更新,可适配多样场景;硬件加密借助加密芯片等,具备更高安全性与处理速度。二者结合能充分发挥优势,实现更可靠、高效的通讯安全保障。

网友I:
通讯加密需 “软硬兼施”。软件加密灵活易更新,适合算法迭代,但依赖 CPU 运算,易受攻击;硬件加密(如专用加密芯片)速度快、抗物理攻击强,但成本高、升级难。两者结合可互补:硬件保障密钥安全与运算效率,软件实现复杂协议与动态更新,兼顾安全性与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