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PICKit 4维修

楼主(2025-05-12):
PICKit 4坏了,求高手维修,RMB200, 闲鱼交易
电脑可以识别Pickit4, Reset信号正常,PGC和PGD信号不正常,不能获取MCU id。
官方不管了,不换也不修。

网友A:
升级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A:
找到这个,安装试试
位置在Tools->packs

网友B:
连接问题:
检查目标板供电(3.3V/5V是否稳定)。
确认PGC/PGD线路连接正确,无短路或断路(可以用万用表测通断)。
检查接线长度(过长可能导致信号衰减,建议缩短至10cm内)。
目标MCU状态:
确保MCU未进入休眠/锁死状态(尝试给MCU断电再上电)。
检查复位电路是否正常(如复位引脚电容是否过大导致延迟)。
固件修复:
重新烧录PICKit 4固件试试。

网友C:
重新买个新的吧

网友D:
修好了没?

楼主:
固件复位升级过没用,这个PK4以前就经常不灵,固件升级什么的捣鼓几次还能用,现在彻底不能用了。因为这个头子经常插错,怀疑把管脚弄坏了?

这个东西一年也就用几次,买个新的不合算。

网友E:
200块的预算可能有点紧张,不过我可以帮你看看,你先发给我看看具体的问题描述和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块的预算可能有点紧张,不过我可以帮你看看,你先发给我看看具体的问题描述和照片。
...

谢谢,过两天发,现在不在手头。

楼主:
上传了示波器截图。

看图感觉是PGC PDD信号不正常,PGD拉不下来,PGC升不上去。

网友F:
买个Snap(PG164100)或PICkit Basic(PG164110)算了,新的也才80RMB,除了不能对目标MCU供电,其他功能都一样
https://www.microchipdirect.com/dev-tools/PG164100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bug/programmers-debugger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Snap(PG164100)或PICkit Basic(PG164110)算了,新的也才80RMB,除了不能对目标MCU供电,其他功能都 ...

这个好,谢谢推荐!

楼主:
奇怪了,PICKit4现在又好了。
换过两个开关,但是换了后也不能用,过了几天又能用了。
现在PGD PGC信号又都正常了。
不修了,先买个Snap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