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USB Blaster II高速下载器

楼主(2025-05-12):
1. 概述
    USB Blaster II是用于Intel(Altera) FPGA/CPLD高速编程设备。并且用于Intel FPGA有快的速度,最高24M运行工作。支持FPGA/CPLD仿真调试编程烧录,以及外部配置EPCS,EPCQ,EPCQL Flash以及其他 并行Flash配置。
    USB Blaster II,可到1米长度线缆长度,合适在高低温测试环境调试。并且支持低电压1.2V,解决JTAG BANK区域用于DDR4情况。
    USB BLASTER II下载器,比USB BLASTER要高8倍速度,在1.8V低电压环境下工作稳定,不会出现WAIT CLOCK, Signal integrity错误问题。(特别是大容量的FPGA),无缘无故出现时钟等待,数据信号完整性错误。
    实测ARRIA10 10AX045芯片检测,下载20MB的sof文件,持续24小时捕捉信号,毫无任何错误。

2 . 产品特点
1)宽电压支持,从0.9V到3.3V电压范围,低电压1.8V非常稳定。
2) 超长距离传输,支持1米线缆传输,可用于箱体老化测试。
3)速度快,最高24MHz,JTAG调试大容量FPGA,20Mb只需要2s。
4支持JTAG TCK 速度调节。
5)高阻保护,在热插拔保护芯片。
6)支持JTAG控制台调试。
7)支持加密功能。

3. 支持的芯片类型
  CPLD:
    MAX3000、MAX7000A/B/S、MAX9000、MAX II、MAXV MAX10 等全系列CPLD器件
  FPGA:
   Agilex F 、Agilex I、Agilex M
    Stratix 10,Stratix V、Stratix IV、
    Arria 10、Arria V、Arria II、Arria Gx
    Cyclone 10、Cyclone V、CycloneIV、CycloneIII,
    CycloneII、Cyclone
    ACEX 1K、APEX 20K、FLEX 10K
主动串行配置器件:
   EPCQ512、EPCQ256、EPCS64、EPCS16等全系列配置器件。

4.开发软件
    烧录和调试,Program软件

6.包装清单
1.SZFPGA USB Blaster II一个
2.USB 电缆2A电流1.5m 一根
3.10-pin的JTAG电缆一根

8.常见问题

1)为什么使用USB BLASTER可以,但是用这个USB BLASTER II不行。
    根源在于JTAG PCB布线太烂导致信号无法实现高速模式。只能降低TCK时钟来完成操作。
A. 在Quartus Rrime "BIN"目录下,:\(quartus 安装目录)\quartus\bin64 ,CMD切换该目录下。
B. 输入如下的指令:
jtagconfig --setparam 1 JtagClock 3M

2 ) 用USB BLASTER II 下载sof文件没有问题,debug波形也没有问题。但是下载jic问题异常。
    根源在于flash假货或者布线太烂导致。也是一样需要降速实现烧录。 实现步骤跟1一样。

3)为什么驱动显示问号,怎么安装?

首先要确认Windows系统是  Windows7以上版本,Windows xp 没有usb2.0高速模式驱动。
        第二个要确保Quartus软件是高于14.0版本。禁止Quartus 低于14.0版本安装,会导致无法使用该设备。
        第三个有些quartus版本驱动跟安路智多晶发生冲突,所以请安装该版本,不会影响调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