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系列Usart串口的多处理器模式

楼主(2025-05-12):
APM32F103系列Usart串口的多处理器模式

  极海APM32F103的串口外设的多处理器通信章节谈到了静默模式。静默模式下,本机的串口关闭接收,不必受繁重的Usart接口中断来影响MCU的性能。听上去还是蛮香的!

  极海APM32F103提供了1bit的配置,提供两种方法能出机制:空闲总线检测和地址匹配检测。

空闲总线检测

  检测到Usart总线空闲帧时,从静默模式中唤醒。

地址匹配检测

  当地址字节的低4bit与配置的地址的低4bit相匹配时,从静默模式中唤醒。

寄存器详解

  在APM32F103的串口的多处理器通信模式下涉及到进入静默模式和退出静默模式两个操作。

  对于空闲帧退出的模式,首先需要配置静默模式的退出模式,即操作USART_CTRL1.bit11:WUPMCFG位清零。当接收到数据后,如果不符合我们的帧ID,则需要进入到静默模式,操作USART_CTRL1.bit1:RXMUTEEN位置位。这时,串口外设的中断则关闭。等待这一帧发送完毕后,其会再次打开Usart的接收中断,从而进入新一帧的检测过程。

  对于地址匹配的模式,首先需要配置静默模式的退出模式,即操作USART_CTRL1.bit11:WUPMCFG位置位,配置匹配设备的设备节点地址USART_CTRL2.bit[3:0],匹配设备的设备节点的低4bit。当此次未匹配时,通过操作USART_CTRL1.bit1:RXMUTEEN位置位,进入静默模式。然后,等待串口接收到匹配地址则会退出静默模式,继续接收余下的数据帧。

总结

  总结一下,这个特性应用起来倒是不难。就是不知道效果如何了?

网友A:
串口的静默模式有什么作用

网友B:
静默模式会不会影响到发送状态?
如果使用DMA有啥不一样的呢?

网友C:
这个倒是可以用在Modbus-RTU实现上面

网友D:
还没有繁重的工作任务应用场景。
保存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