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使用正点原子的以太网代码进行UDP通讯会卡死

楼主(2025-05-12):
有个项目是8通道ADC独立采样,每个通道使用4字节浮点型传输。ADC采样速率100K+,UDP通讯速率33Mbps。跑个十几二十分钟后就发现以太网停了,然后仿真发现程序卡死在下图的while循环里。

heth.State一直是BUSY,while循环里边的函数一直返回ERR_MEM

楼主:
State每次都不一样,最新测试了一次一直是READY

网友A:
把数据接收从中断接收放到main- while里面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数据接收从中断接收放到main- while里面去试试

把while改if

网友B:
改成if为轮询判断状态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C:
可以单独保留lwip的代码验证看看,确认网络部分代码没有问题,再慢慢加入其它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if为轮询判断状态就可以了,是吗?

还没试呢。UDP单向通讯不知为何会偶尔进接收中断,在中断里打断点进来后稍微等一会再运行反复几次后就不再进了,但是跑了一会后网速从33M降到2M了

楼主:
网上查资料说是有个什么MMC中断需要关闭,但是没找到关闭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试呢。UDP单向通讯不知为何会偶尔进接收中断,在中断里打断点进来后稍微等一会再运行反复几次后就不 ...

1、是不是有地方申请内存没释放呀?RAM空间越来越少;
2、deepseek了一下,输出了可能原因,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发你的pdf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不是有地方申请内存没释放呀?RAM空间越来越少;
2、deepseek了一下,输出了可能原因,你可以参考一 ...

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310
http://www.openedv.com/thread-335748-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多人遇到
https://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8310
http://www.openedv.co ...

看来是个经典问题啊,我来学习学习;
我看你发的第一个论坛链接下面有这个帖子,你有按照操作试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个经典问题啊,我来学习学习;
我看你发的第一个论坛链接下面有这个帖子,你有按照操作试试吗?
...

他这个帖子是STM32H7的解决办法,我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F407该咋办。我现在开着仿真,刚开始会进几次接收中断然后就不进了,跑一段时间通讯会降速,如果这时候我关闭仿真网速直接归0,也就是说我开不开仿真对程序运行也有影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帖子是STM32H7的解决办法,我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F407该咋办。我现在开着仿真,刚开 ...

找到MMC中断屏蔽寄存器(ETH_MMCIMR)的地址,将该寄存器所有位置1来屏蔽所有MMC中断:
// 屏蔽所有MMC中断
ETH->MMCIMR = 0xFFFFFFFF;

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MMC中断屏蔽寄存器(ETH_MMCIMR)的地址,将该寄存器所有位置1来屏蔽所有MMC中断:
// 屏蔽所有MMC中 ...

我试试,刚打开手册

@qinlu123 :拿个风扇对着PHY芯片吹,看是否还会出现?这种方式也可以作为是否是温度高引起降速的判定之一
@dffzh :现在也是怀疑发热的原因
@qinlu123 :如果怀疑,有木有红外测温仪或者简单的测温枪也行,测试一下板子或者芯片温度
@dffzh :还没完全解决,长时间运行会降速,不知道是不是发热导致的,降速后单片机运行速度不变我观察一个任务的执行频率没有变化
@qinlu123 :恭喜你,解决问题,今天可以早点下班肥家,哈哈
改完后中断只进了一次,之前都是频繁进的,看来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试,刚打开手册

用的什么PHY芯片?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导致PHY芯片温度升高,在高温下PHY是不是会自动降速以保护芯片?
查看下PHY芯片的手册,看下工作温度;
然后测试一下板子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PHY芯片?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导致PHY芯片温度升高,在高温下PHY是不是会自动降速以保护芯片?
查 ...

LAN8720,不降速正常运行45℃,现在还没复现。刚才捋了一遍手册没发现,准备让deepseek翻译一下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PHY芯片?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导致PHY芯片温度升高,在高温下PHY是不是会自动降速以保护芯片?
查 ...

不知道咋整的寄存器又变回去了,看来光初始化的时候写一次寄存器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PHY芯片?
长时间运行可能会导致PHY芯片温度升高,在高温下PHY是不是会自动降速以保护芯片?
查 ...

看来不是那俩寄存器的问题,现在还是会卡死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不是那俩寄存器的问题,现在还是会卡死

我现在把while循环从中断里拿出来改成if轮询再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不是那俩寄存器的问题,现在还是会卡死

所以你的意思是按那个论坛上的类似STM32H系列的修改后没有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把while循环从中断里拿出来改成if轮询再测试

那这个问题悬悬了,关键我之前没弄过这块,不然还能帮你一起看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个问题悬悬了,关键我之前没弄过这块,不然还能帮你一起看下代码

昨天下班前跑了1小时,今天上班到现在也快俩小时了还能正常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下班前跑了1小时,今天上班到现在也快俩小时了还能正常跑

期待你的好消息,如果解决了,回复我一下,我也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你的好消息,如果解决了,回复我一下,我也比较好奇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发送速率一直稳定在33M。明天我再测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发送速率一直稳定在33M。明天我再测接收

所以就只是把while改成if?那昨天的ETH的寄存器配置也还留着?
总共修改了哪些内容?测试到现在未出现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就只是把while改成if?那昨天的ETH的寄存器配置也还留着?
总共修改了哪些内容?测试到现在未出现异 ...

寄存器改了,中断while改成轮询if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寄存器改了,中断while改成轮询if

好的,那看你测试一天都未出现异常,大概率应该是彻底解决了;
可以的,这是个不错的帖子,值得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