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L021] AT32F105如何实现PB13单独发出pwm

楼主(2025-05-12):
如题,小白感谢

楼主(2025-07-08):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tmr_output_config_type tmr_output_struct;
  tmr_brkdt_config_type tmr_brkdt_struct;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 add user code begin tmr1_init 1 */

  /* add user code end tmr1_init 1 */

  /* configure the CH1C pin */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13;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MODERATE;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 configure counter settings */
  tmr_cnt_dir_set(TMR1, TMR_COUNT_UP);
  tmr_clock_source_div_set(TMR1, TMR_CLOCK_DIV1);
  tmr_repetition_counter_set(TMR1, 0);
  tmr_period_buffer_enable(TMR1, FALSE);
  tmr_base_init(TMR1, 499, 14);

  /* configure primary mode settings */
  tmr_sub_sync_mode_set(TMR1, FALSE);
  tmr_primary_mode_select(TMR1, TMR_PRIMARY_SEL_RESET);

  /* configure channel 1 output settings */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A;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250);
  tmr_output_channel_buffer_enable(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FALSE);

  tmr_output_channel_immediately_set(TMR1, TMR_SELECT_CHANNEL_1, FALSE);

  /* configure break and dead-time settings */
  tmr_brkdt_struct.brk_enabl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auto_output_enabl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brk_polarity = TMR_BRK_INPUT_ACTIVE_LOW;
  tmr_brkdt_struct.fcsoen_stat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fcsodis_state = FALSE;
  tmr_brkdt_struct.wp_level = TMR_WP_OFF;
  tmr_brkdt_struct.deadtime = 0;
  tmr_brkdt_config(TMR1, &tmr_brkdt_struct);

  tmr_output_enable(TMR1, FALSE);

  tmr_counter_enable(TMR1, TRUE);

网友A:
#include "at32f10x.h"

void pwm_pb13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1. 使能 GPIOB 和 TIM1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 2. 配置 PB13 为复用推挽输出(TIM1_CH1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s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复用推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3. 初始化 TIM1 基本定时参数(设定 PWM 周期)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 自动重装值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 预分频器 PSC(72MHz / (71+1) = 1MHz)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4. 配置 PWM 模式,通道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Disable;     // CH1 不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 启用 CH1N 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500; // 比较值,控制占空比(占空比 = Pulse / (Period+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5. 启用定时器 PWM 输出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高级定时器需要显式开启主输出
    TIM_OC1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6. 启动 TIM1
    TIM_Cmd(TIM1, 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