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使用查表法实现CRC-8算法

楼主(2025-05-12):
CRC校验在存储和通讯中非常常用。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使用的CRC-8的查表法的算法。
// 按照多项式 X^8+X^2+X^1+1 生成。
static const unsigned int crc8Table[256] =
{
        0x00, 0x07, 0x0E, 0x09, 0x1C, 0x1B, 0x12, 0x15, 0x38, 0x3F, 0x36, 0x31, 0x24, 0x23, 0x2A, 0x2D,
        0x70, 0x77, 0x7E, 0x79, 0x6C, 0x6B, 0x62, 0x65, 0x48, 0x4F, 0x46, 0x41, 0x54, 0x53, 0x5A, 0x5D,
        0xE0, 0xE7, 0xEE, 0xE9, 0xFC, 0xFB, 0xF2, 0xF5, 0xD8, 0xDF, 0xD6, 0xD1, 0xC4, 0xC3, 0xCA, 0xCD,
        0x90, 0x97, 0x9E, 0x99, 0x8C, 0x8B, 0x82, 0x85, 0xA8, 0xAF, 0xA6, 0xA1, 0xB4, 0xB3, 0xBA, 0xBD,
...
};
// 计算CRC
unsigned char calcCRC(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char crc8 = 0;

    while (len --)
    {
        crc8 = crc8 ^ (*data++);
        crc8 = crc8Table[crc8];
    }

    return crc8;
}

网友A:
查表法效率还是低了,现在很多MCU都是内部集成硬件CRC了。

网友B:
查表法的效率咋样?

网友C:
这个方法看起来效率很高,查表法比直接计算要快很多,适合嵌入式系统使用。

网友D:
这个查表法实现的CRC-8算法看起来效率很高,对于数据传输中的错误检测非常有帮助。

网友E(2025-06-27):
CRC一般有直接的校验算法

网友F:
查表法实现 CRC-8 是一种高效的循环冗余校验算法优化方案,核心是通过预计算生成 256 字节的 CRC-8 表,避免运行时重复计算。
原理:
CRC-8 基于多项式除法,标准多项式如x⁸+x⁵+x⁴+1(对应 0x31)。查表法将每个可能的 8 位输入(0-255)预先与多项式进行模 2 除法,结果存入 CRC 表。

实现步骤:
生成 CRC 表:对 0-255 的每个值,模拟 8 次移位和异或操作(对应多项式),计算 CRC 值存入表。
校验数据:遍历待校验数据,将当前字节与 CRC 寄存器值异或,查表获取对应 CRC 值,更新寄存器。
结果输出:最终寄存器值即为 CRC-8 校验码。

网友G(2025-07-29):
CRC-8 查表法:预计算余数表,字节级快速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