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这颗带高分辨率PWM的芯片,搞电机到底靠不靠谱?

楼主(2025-05-13):
电机项目不二之选,带HRPWM调起来细腻,搞FOC基本没啥压力。

网友A:
唯一可惜的是内存再大点就更香了。

网友B:
G431加上3个运放接口,简直为电机而生。

网友C:
能搞六步方波、FOC都没问题,资源很全。

楼主:
我用它做了无刷驱动,效果不错还省片。

网友D:
HRPWM精度能细到纳秒级,调PID顺手多了。

网友E:
G4+中断配置初期得多调,不然调PWM的时候卡顿。

网友F:
看起来比F3要高级一档。

网友G:
硬件滤波+ADC配得好,噪声很干净。

网友H:
我还搞了个单电阻采样电流,用得就是这颗。

网友I:
SPI速率能拉得挺高,数据传得快。

网友J(2025-06-14):
STM32G4这颗带高分辨率PWM的芯片搞电机是靠谱的

网友K:
高分辨率PWM,STM32G4系列具有184皮秒分辨率的高分辨率定时器,可提供高度灵活的脉宽调制(PWM),能够驱动LLC谐振拓扑中的高精度电源,实现非常精细的调制。

网友L:
这种高分辨率PWM在电机控制中尤为重要,因为它可以提供更细腻的电机控制,使得电机运行更加平稳和高效

网友M:
丰富的外设和功能,STM32G4系列集成了三个16位高级电机控制计时器,可支持PWM模式以更好地控制电源开关,并具有功率级保护系统,在发生故障时可以禁用PWM输出

网友N:
我记得有开发者使用STM32G4做了无刷驱动,效果不错且节省了芯片资源。还有开发者使用STM32G4实现了六步方波和FOC控制,资源全面且控制效果良好

网友O:
完善的生态系统,STM32G4针对电机控制建立了完善的生态系统,提供了完整的硬件、软件、工具、资料等资源。这使得开发者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STM32G4进行电机控制开发,加快应用开发的进度

网友P:
STM32G4还引入了数学加速器,如CORDIC加速器和FMAC加速器,这些加速器可以显著减轻CPU的负担,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Q:
强大的计算能力,STM32G4基于Arm Cortex-M4内核,主频高达170MHz,并集成了浮点运算单元和DSP指令集,这使得它在处理复杂的电机控制算法时更加得心应手

网友R:
G4具有多个运算放大器、比较器、ADC和DAC等模拟外设,这些外设为电机控制提供了丰富的硬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