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7接带屏UI项目,画面流畅不流畅是不是得好好调?

楼主(2025-05-13):
对,要配LTDC+DMA,缓存用上,再上个TouchGFX就能飞起来。

网友A:
做个简单的触摸菜单系统挺合适的。

网友B:
TouchGFX + LTDC + DMA2D 一套搞起来流畅度拉满。

网友C:
不调缓存确实容易卡,我栽过坑。

网友D:
有外部SDRAM的话,UI体验就像换了颗芯片。

网友E:
别忘了双缓冲,图像撕裂严重就靠它。

网友F:
SPI屏慎用,真卡,还是用RGB屏舒服。

网友G:
能跑LVGL吗?想做个动态图表项目。

楼主:
我用它带屏幕+触摸,交互体验还不错。

网友H:
GUI工程大,建议模块化管理资源。

网友I:
不压图层的话,F7完全能扛住动画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