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用L4做低功耗项目,到底能省多少电?

楼主(2025-05-13):
我拿L496搞了个环境监测器,测下来掉电速度比L0还稳一些。

网友A:
我下次也试试这颗L496,听你这么说挺稳。

楼主:
我之前用L073,后来换L496电流一下就下去了,惊艳到我了。

网友B:
睡眠模式下测过没?那个standby功耗确实低。

网友C:
L4的电压域比L0细多了,好调节。

网友D:
用了LCD驱动没?那个模块还挺吃电的。

网友E:
我现在在琢磨能不能接太阳能板做个自供电。

网友F:
RTC会不会拖功耗后腿?

网友G:
有没有试试电容触控唤醒?省不少功。

网友H:
用CubeMX调低频后,手动调Clock更节省。

网友A:
电流表你用哪款测的?我感觉我那个偏高。

网友I:
使用STM32L4做低功耗项目可显著降低功耗,具体省电效果取决于工作模式和配置

网友J:
超低功耗模式STM32L4系列在超低功耗模式下功耗极低,例如待机模式(Standby Mode)功耗约1–3µA(无RTC)或约1µA + RTC功耗,关机模式(Shutdown Mode)功耗可低至30nA(需关闭所有功能)

网友K:
动态运行模式下功耗低至28µA/MHz,在80MHz频率下具有100DMIPS的性能,同时能保持尽可能小的动态功耗

网友K:
与STM32L1系列相比,STM32L4系列在超低功耗模式 + RTC下功耗为200nA,而L1系列为900nA;超低功耗模式 + 8KB RAM + RTC下功耗为340nA,L1系列无对应数据但整体功耗更高

网友L:
关闭未使用的外设和时钟可进一步降低功耗。例如,未关闭的ADC、UART等外设会显著增加功耗,而STM32L4系列支持通过寄存器或HAL库禁用外设时钟。

网友M:
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对省电效果至关重要。例如,待机模式适合超低功耗长期休眠场景,可节省大量电量;而停止模式适合中等功耗要求的长期待机场景

网友N:
有用户使用STM32L496开发环境监测器,发现其掉电速度比STM32L0系列更稳定,且电流更低

网友O:
STM32L4系列非常适合电池供电的产品,所需供电电压可低至1.71V,且其多个电压域允许以低电压为产品供电,从而降低功耗

网友P:
硬件设计也会影响省电效果。例如,避免外部电路漏电、合理配置GPIO状态(未使用的GPIO应设为模拟输入模式)等都有助于降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