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G0系列的USB能不能撑得住量产级别的需求?

楼主(2025-05-13):
G071跑USB HID还挺顺的,但批量上线之前驱动兼容要多测。

网友A:
Win10下面我也遇到断连,可能跟电源有关。

网友B:
G071的USB我测了几轮,主控切换太快有点bug。

楼主:
是不是要加ESD防护,不然批量真顶不住。

网友C:
驱动方面你用ST的那个库还挺稳?

网友D:
G0的USB速度真比F1快吗?

网友E:
有时候Win7那边识别慢,是不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F:
批量测试有推荐的测试工具不?

网友G:
USB线缆质量是不是也会影响稳定性?

网友H:
接口要是换成Type-C兼容性能更好吗?

网友A:
我用作CDC虚拟串口,暂时还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