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WB系列的蓝牙连接老断,是哪里没调好?

楼主(2025-05-13):
估计广播间隔太长或者功耗模式进太快,可以先试用默认参数。

网友A:
用外置PA后,信号稳定不少。

网友B:
我的广播间隔从20ms改到200ms后就不掉了。

网友C:
WB的低功耗模式进得太快会断。

网友D:
用STM32CubeMonitor-RF可以看实时连接质量。

网友E:
蓝牙stack版本要对,不然兼容性差。

网友F:
手机系统差异也影响连接稳定。

楼主:
antenna匹配你搞了吗?我之前没调,信号很差。

网友G:
iPhone连WB特别容易断。

网友H:
多设备同时连会稳定一点,但功耗上去。

网友A:
BLE Mesh你有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