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C0系列的Timer能不能拿来搞简单电机驱动?

楼主(2025-05-13):
我拿它做个风扇控制用六步法还行,就是调占空比得小心点。

网友A:
我也刚好在试C031做个电动阀控制。

网友B:
我用C031跑个无刷风扇,六步法搞定。

网友C:
Timer分辨率不高,但足够日常小应用。

网友D:
想搞闭环还是上G4吧,C0顶不住。

网友E:
占空比调太细容易抖动。

网友F:
Timer输出能反向吗?我找了半天文档。

网友G:
只有1个高级定时器,要省着用。

楼主:
简单PWM够用,复杂驱动还是算了。

网友H:
码流速度调不稳,怀疑Timer频率问题。

网友A:
C0也能做点小伺服的事,意外的行。

网友I(2025-06-16):
STM32C0系列作为入门级MCU,其定时器功能完全可以满足简单电机驱动需求

网友J:
支持PWM生成(用于调速)、输入捕获(用于测速)、输出比较(用于方向控制)

网友K:
无刷电机:通常需10kHz~20kHz PWM频率以避免音频噪声。有刷电机:1kHz~10kHz即可,但需根据驱动器(如L298N)的响应速度调整

网友L:
若需闭环控制,需通过ADC采样电机电流,建议使用Timer的触发功能(如TIM1的TRGO)同步ADC采样,避免软件延时误差

网友M:
使用H桥驱动时,需在TIMx的互补输出中配置死区时间(Dead Time),防止上下管直通。STM32C0的Timer支持死区插入功能

网友N:
仅支持基础PWM和方向控制,复杂算法(如FOC)需更高性能MCU

网友O:
STM32C0的Timer完全能够胜任简单电机驱动任务

网友P:
硬件设计需合理,如PWM频率、死区时间、电流采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