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模拟前端听说很强,能不能直接接传感器?

楼主(2025-05-13):
我试过直接接压电元,前级放大和ADC一起用,波形挺干净。

网友A:
我搞了个震动分析模块,就用G4前端直接接。

网友B:
G4的OPAMP模块真的香,直接当放大器用。

网友C:
我拿来接电流互感器,波形特别干净。

网友D:
内部PGA搭起来省了好多外围电路。

网友E:
ADC和DAC配合起来还能做闭环。

网友F:
G4的输入阻抗我看还挺高,适合接弱信号。

网友G:
内部模拟开关也挺实用,省资源。

网友H:
有没有搞过麦克风直连G4的?我在研究。

楼主:
多通道同步采样适合搞多传感器阵列。

网友A:
放大倍数怎么配置才稳?我老跑偏。

网友I(2025-06-16):
STM32G4的模拟前端确实很强,可以直接接传感器

网友J:
STM32G4系列微控制器基于ARM Cortex-M4核心,具备高速处理能力和丰富的外设接口,其独有的运算放大器可以用于增强对模拟信号的处理能力,广泛应用于需要模拟信号检测、放大、滤波等处理的场景,如传感器信号调理

网友K:
其实STM32G4集成更丰富的模拟外设,ADC、DAC、运算放大器、比较器应有尽有,最高配置MCU中的模拟外设多达25个

网友L:
对于模拟传感器,可以使用STM32G4的模拟输入通道进行连接;对于数字传感器,则可以使用I2C、SPI等数字通信接口进行连接

网友M:
模拟前端啊,可以接传感器的啊

网友N:
在实际应用中,用户可以根据传感器的类型和接口,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

网友I:
其实现在基本都是数字传感器了,你可以试试数字的比较好

网友O:
其ADC在硬件中包括增益和失调补偿,可以减轻CPU负载并获得更好的性能

网友P:
STM32G4还提供了专门的输入,用于BGA132封装的跨阻抗配置,这有助于提供更高的信号分辨率和更好的噪声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