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F7跑图形界面,总觉得UI有点延迟?

楼主(2025-05-13):
ui, DM, DMA, ma
主要是刷屏频率不够,DMA双缓冲加上后顺畅不少。

网友A:
用外部SDRAM当framebuffer后流畅多了。

网友B:
你用的是哪种UI库?TouchGFX还是emWin?

网友C:
屏幕分辨率高了就卡,刷屏带宽吃不消。

网友D:
开DMA双缓冲真的提升不小。

网友E:
Cache开启后也会导致花屏,要小心。

网友F:
QSPI速度上不来,背景图加载慢。

网友G:
刷屏频率和触控响应别放一个任务里。

网友H:
UI图层多的时候建议分阶段刷新。

网友I:
字体渲染有没优化过?我自己做的抗锯齿函数快一倍。

网友A:
SPI屏肯定慢,最好换RGB接口。

网友J(2025-06-16):
使用外部SDRAM作为显存可显著提升流畅度。例如将framebuffer分配至外部存储器后,图形渲染速度可提升数倍,有效缓解高分辨率下的卡顿问题

网友K:
采用硬件加速的抗锯齿算法,相比软件实现可提升2倍处理速度。例如通过优化抗锯齿函数,在保持图像质量的同时将渲染时间缩短50%

网友L:
当UI图层较多时,采用分阶段刷新技术可避免单次刷新数据量过大。例如将复杂界面拆分为背景层、控件层、动画层分步渲染,可使每帧处理时间缩短40%以上

网友M:
将触控事件处理与界面刷新任务分离至不同线程,避免高优先级任务被低优先级任务阻塞。实测表明,该优化可使触控响应延迟稳定在50ms以内

网友N:
对关键UI事件采用RTOS实时调度策略,确保高优先级任务获得充足CPU资源。通过优先级抢占机制,可使关键操作响应时间缩短至系统时钟周期级别

网友O:
启用DMA双缓冲模式后,系统可实现屏幕刷新与数据处理并行执行。实测显示,该技术可使界面刷新延迟降低30%-50%,显著提升操作流畅度

网友P:
估计是主频进到瓶颈了,你可以考虑换个芯片?

网友Q:
若当前使用SPI接口屏幕,建议升级为RGB接口。RGB接口的传输速率远高于SPI接口,可大幅降低背景图加载时间和界面刷新延迟

网友R:
是不是SDRAM太小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