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波特率与比特率详解:为什么115200bps对应14400Bps?

楼主(2025-05-13):
在嵌入式开发和串口通信中,波特率(Baud Rate)和比特率(Bit Rate)是两个经常被混淆但又至关重要的概念。很多开发者在使用串口时会疑惑:为什么波特率设置为115200bps时,实际字节传输速率却是14400Bps?本文将深入解析这两个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并通过实例说明它们在实际应用中的转换关系。

基本概念解析
比特率(bps)与字节率(Bps)的定义
比特率(bit rate):表示每秒钟传输的二进制位数(bit数),单位是bps(bits per second)。例如115200bps表示每秒传输115200个二进制位。

字节率(Byte rate):表示每秒钟传输的字节数(Byte数),单位是Bps(Bytes per second)。由于1字节=8比特,因此在无额外开销的理想情况下,比特率除以8就是字节率。

波特率(Baud Rate)的特殊性
波特率是指每秒传输的码元(符号)数量,单位是波特(Baud)。在串口通信中,当每个码元只携带1比特信息时(如简单的两相调制),波特率等于比特率。但在更复杂的调制方式中(如四相调制、八相调制),一个码元可以携带多个比特,此时比特率=波特率×每个码元的比特数。

关键点:对于常见的嵌入式串口通信(如UART),通常使用两相调制,因此波特率在数值上等于比特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波特率115200bps"这样的表述——实际上这里的"bps"是指比特率,但因为两者数值相等,所以常被混用。

为什么115200bps对应14400Bps?
在串口通信中,传输一个字节(8bit)的实际数据需要附加额外的控制位,通常包括:

1位起始位(逻辑0)
8位数据位
1位停止位(逻辑1)
(可选的1位校验位)
以最常见的"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的配置为例,传输1字节实际需要传输10位(1+8+1)。

因此:

比特率:115200bps (每秒传输的位总数)
有效字节率:115200bps ÷ 10位/字节 = 11520Bps
提到的"14400Bps"可能是以下情况:

使用了奇偶校验位(增加1位),使每字节总位数变为11位:
115200 ÷ 11 ≈ 10472.7Bps
或者是早期某些系统使用7位数据位+1位校验位+1停止位的配置(共9位):
115200 ÷ 9 = 12800Bps
也可能是计算时考虑了协议开销或缓冲延迟等因素。
典型计算示例:

比特率 = 波特率 × 每个码元的比特数 (对于UART通常为1)
有效字节率 = 比特率 ÷ 每帧总位数 × 每帧有效数据位数

以115200bps、8N1(无校验)配置为例:
有效字节率 = 115200 ÷ 10 × 8 = 92160bps = 11520Bps

math

不同波特率下的字节传输时间
提供的代码注释中展示了两种常见波特率配置下的定时器设置原理:

1. 115200bps配置
比特率:115200bps
字节率:115200 ÷ 10 = 11520Bps (理论值)
单字节传输时间:1/11520 ≈ 0.0868ms ≈ 0.09ms
实际采用定时器值:0.1ms (留有一定余量)
2. 921600bps配置
比特率:921600bps
字节率:921600 ÷ 10 = 92160Bps
单字节传输时间:1/92160 ≈ 0.01085ms ≈ 0.011ms
实际采用定时器值:0.02ms (考虑更高波特率需要更精确的时序控制)
这些定时器设置用于判断一帧数据是否接收完毕——如果在设定时间内没有新的字节到达,则认为当前帧已完整接收。这种方法避免了依赖特定的帧结束标志,提高了通用性。

实际应用中的注意事项
波特率精度:晶体振荡器的频率误差会导致实际波特率偏离设定值,通常误差应小于2%。

帧格式选择:根据应用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配置。例如:

7位数据+1位偶校验:适用于ASCII字符传输
8位数据+无校验:适用于二进制数据传输
流控制:在高波特率或大数据量传输时,应考虑使用硬件(RTS/CTS)或软件(XON/XOFF)流控制防止数据丢失。

定时器设置原则:如代码所示,定时器超时应略大于单字节传输时间,通常为1.2-1.5倍,以兼顾响应速度和可靠性。

协议效率:由于起始位、停止位等开销,串口通信的有效数据吞吐量通常只有理论比特率的80%左右(8位数据/10位总长)。

不同通信场景下的单位使用
在描述通信速率时,需要注意单位的大小写:

bps:bits per second (小写,比特率)
Bps:Bytes per second (大写,字节率)
kBps:kilobytes per second (1024B/s)
kbps:kilobits per second (1000b/s)
网络设备常用bps(如100Mbps宽带),而文件传输常用Bps(如下载速度12.5MB/s)。转换关系:

1MBps = 8Mbps
1Mbps = 0.125MBps = 128kBps

math

总结
理解波特率、比特率和实际字节率的关系对嵌入式通信编程至关重要:

波特率反映信号变化频率,比特率反映实际数据传输速率,在简单调制方式下数值相等
串口中的"115200bps"通常指比特率,因每个码元携带1比特
实际字节率需考虑帧格式开销,通常为比特率÷10(8N1配置)
定时器超时设置应基于单字节传输时间,并留适当余量
单位使用要规范,bps(比特)与Bps(字节)不可混淆
通过正确理解这些概念和计算方法,开发者可以更精准地配置串口参数,优化通信性能,并有效解决实际应用中的数据传输问题。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iuTyler/article/details/147744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