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1四轴飞行器开发实战教程:从零基础到项目精通

楼主(2025-05-15):
本教程将全面介绍基于STM32F411的四轴飞行器开发过程,融合平衡小车之家、小马哥四轴和正点原子四轴等开源项目的经验,从硬件设计到软件实现,从基础理论到高级应用,帮助开发者系统掌握四轴飞行器开发的核心技术。

一、项目概述与基本原理
1.1 四轴飞行器工作原理
四轴飞行器是一种通过四个旋翼产生的升力实现飞行的四轴飞行器,其核心控制原理基于欧拉角动力学模型。四轴飞行器通过改变四个电机的转速来实现六自由度控制(前后、左右、上下移动和俯仰、横滚、偏航旋转)1。

核心控制原理:

姿态感知:通过MPU6050/MPU9250等惯性测量单元获取飞行器的三轴加速度和三轴角速度数据
姿态解算:使用互补滤波或卡尔曼滤波算法将传感器数据转换为欧拉角(俯仰、横滚、偏航)
控制算法:采用串级PID控制,内环控制角速度,外环控制角度
电机混控:将控制量分配到四个电机,实现稳定飞行
1.2 四轴飞行器类型
四轴飞行器主要有两种结构布局:

"+"型布局:机头方向与一个电机方向一致,结构简单但机动性较差
"X"型布局:机头方向在两个电机之间,机动性好,是主流选择1
本教程采用"X"型布局,四个电机编号为Motor1、Motor3(逆时针旋转)和Motor2、Motor4(顺时针旋转),通过对称旋转抵消反扭矩1。

二、硬件系统设计
2.1 硬件选型指南

2.2 核心电路设计
STM32F411最小系统:

8MHz晶振连接OSC_IN/OSC_OUT
复位电路连接NRST
Boot0通过10K电阻接地
3.3V稳压电路(AMS1117-3.3)
电源系统设计:

主电源:1S锂电池(3.7V)
3.3V稳压:为MCU和传感器供电
电机电源:直接连接电池,注意大电流走线
传感器接口电路:

MPU6050:I2C接口(SCL/PB6, SDA/PB7)
BMP280:SPI或I2C接口
NRF24L01+:SPI接口(SCK/PA5, MISO/PA6, MOSI/PA7, CS/PA4, CE/PA3)
电机驱动电路:
采用N沟道MOSFET(SI2302)驱动空心杯电机,注意:

栅极串联100Ω电阻限流
10K下拉电阻防止误开启
添加续流二极管保护MOSFET9
2.3 PCB设计要点
布局原则:

主控芯片居中放置
传感器尽量靠近MCU
电机驱动靠近电机接口
电源模块靠近电池接口
布线技巧:

电机大电流走线加宽(≥1mm)
模拟与数字部分分开布局
晶振下方不走线
添加足够的滤波电容
常见问题:

QFN封装焊接困难,建议使用LQFP
电机固定要牢固,避免振动影响传感器
PCB厚度建议1.6mm,0.8mm太软9
三、软件架构与核心算法
3.1 系统软件架构
采用分层设计:

硬件抽象层(HAL):

传感器驱动(MPU6050、BMP280)
无线通信(NRF24L01+)
电机PWM输出
系统时钟配置
算法层:

姿态解算(互补滤波/卡尔曼滤波)
PID控制算法
数据滤波处理
电机混控算法
应用层:

任务调度
遥控指令处理
飞行模式管理
安全保护机制
3.2 姿态解算实现
互补滤波算法:

// 互补滤波函数
float ComplementaryFilter(float accelAngle, float gyroRate, float dt, float alpha) {
    static float angle = 0;
    angle = alpha * (angle + gyroRate * dt) + (1 - alpha) * accelAngle;
    return angle;
}

// 姿态解算调用示例
void IMU_Update() {
    // 读取传感器原始数据
    MPU6050_ReadData(&accelX, &accelY, &accelZ, &gyroX, &gyroY, &gyroZ);

    // 计算加速度角度(俯仰和横滚)
    float accelPitch = atan2(accelY, accelZ) * 180.0 / PI;
    float accelRoll = atan2(-accelX, accelZ) * 180.0 / PI;

    // 获取陀螺仪角速度(转换为度/秒)
    float gyroPitchRate = gyroX / 16.4f;
    float gyroRollRate = gyroY / 16.4f;

    // 互补滤波
    float dt = 0.002f; // 500Hz采样周期
    float alpha = 0.98f; // 滤波系数
    currentPitch = ComplementaryFilter(accelPitch, gyroPitchRate, dt, alpha);
    currentRoll = ComplementaryFilter(accelRoll, gyroRollRate, dt, alpha);
}

c
运行

卡尔曼滤波实现:
可参考开源KalmanFilter库11,对姿态数据进行更精确的估计。

3.3 PID控制算法
四轴飞行器采用串级PID控制:

外环(角度环):控制飞行器姿态角度
内环(角速度环):控制旋转速率
PID结构体定义:

typedef struct {
    float Kp, Ki, Kd;
    float integral;
    float prevError;
    float integralLimit;
} PID_Controller;

c
运行

PID更新函数:

float PID_Update(PID_Controller *pid, float error, float dt) {
    // 比例项
    float proportional = pid->Kp * error;

    // 积分项
    pid->integral += error * dt;
    // 积分限幅
    if(pid->integral > pid->integralLimit) pid->integral = pid->integralLimit;
    else if(pid->integral < -pid->integralLimit) pid->integral = -pid->integralLimit;
    float integral = pid->Ki * pid->integral;

    // 微分项
    float derivative = pid->Kd * (error - pid->prevError) / dt;
    pid->prevError = error;

    return proportional + integral + derivative;
}

c
运行

串级PID控制实现:

void Attitude_Control(float rollTarget, float pitchTarget, float yawTarget) {
    // 外环PID计算(角度环)
    float rollRateTarget = PID_Update(&rollAnglePID, rollTarget - currentRoll, dt);
    float pitchRateTarget = PID_Update(&pitchAnglePID, pitchTarget - currentPitch, dt);
    float yawRateTarget = PID_Update(&yawAnglePID, yawTarget - currentYaw, dt);

    // 内环PID计算(角速度环)
    float rollOutput = PID_Update(&rollRatePID, rollRateTarget - gyroRoll, dt);
    float pitchOutput = PID_Update(&pitchRatePID, pitchRateTarget - gyroPitch, dt);
    float yawOutput = PID_Update(&yawRatePID, yawRateTarget - gyroYaw, dt);

    // 电机混控
    Motor_Mixing(rollOutput, pitchOutput, yawOutput, throttle);
}

c
运行

3.4 电机混控算法
"X"型布局的电机混控:

void Motor_Mixing(float roll, float pitch, float yaw, float throttle) {
    // 计算四个电机的基本输出
    float motor1 = throttle - roll + pitch + yaw;  // 前左
    float motor2 = throttle - roll - pitch - yaw;  // 前右
    float motor3 = throttle + roll - pitch + yaw;  // 后右
    float motor4 = throttle + roll + pitch - yaw;  // 后左

    // 限幅处理
    motor1 = constrain(motor1, 0, MAX_PWM);
    motor2 = constrain(motor2, 0, MAX_PWM);
    motor3 = constrain(motor3, 0, MAX_PWM);
    motor4 = constrain(motor4, 0, MAX_PWM);

    // 设置电机PWM
    Motor_SetPWM(MOTOR_1, motor1);
    Motor_SetPWM(MOTOR_2, motor2);
    Motor_SetPWM(MOTOR_3, motor3);
    Motor_SetPWM(MOTOR_4, motor4);
}

c
运行

四、系统实现与调试
4.1 开发环境搭建
工具链安装:

Keil MDK-ARM开发环境
STM32CubeMX初始化代码生成工具
ST-Link/V2调试器驱动
工程配置:

设置系统时钟为100MHz(HSE 8MHz,PLL倍频)
配置调试接口(SWD)
启用FPU单元
外设初始化:

PWM定时器(TIM1/TIM8)用于电机控制
SPI接口用于NRF24L01+通信
I2C接口用于MPU6050
USART用于调试输出
4.2 主程序框架
int main(void) {
    // 硬件初始化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TIM1_Init(); // PWM定时器
    MX_I2C1_Init(); // MPU6050
    MX_SPI1_Init(); // NRF24L01+
    MX_USART1_UART_Init(); // 调试串口

    // 外设初始化
    MPU6050_Init();
    NRF24L01_Init();
    Motor_Init();

    // 主循环
    while (1) {
        // 1. 读取传感器数据
        MPU6050_ReadData(&imuData);

        // 2. 姿态解算
        currentPitch = ComplementaryFilter(...);
        currentRoll = ComplementaryFilter(...);

        // 3. 读取遥控指令
        Remote_GetCommand(&rollTarget, &pitchTarget, &yawTarget, &throttle);

        // 4. PID控制计算
        Attitude_Control(rollTarget, pitchTarget, yawTarget);

        // 5. 状态监测与保护
        Safety_Check();

        HAL_Delay(1); // 1ms控制周期
    }
}

c
运行

4.3 关键模块实现
MPU6050初始化与数据读取:

void MPU6050_Init(void) {
    // 复位设备
    MPU6050_WriteByte(MPU6050_RA_PWR_MGMT_1, 0x80);
    HAL_Delay(100);

    // 唤醒设备,选择时钟源
    MPU6050_WriteByte(MPU6050_RA_PWR_MGMT_1, 0x01);

    // 设置陀螺仪量程 ±2000°/s
    MPU6050_WriteByte(MPU6050_RA_GYRO_CONFIG, 0x18);

    // 设置加速度计量程 ±2g
    MPU6050_WriteByte(MPU6050_RA_ACCEL_CONFIG, 0x00);

    // 设置低通滤波器带宽 44Hz
    MPU6050_WriteByte(MPU6050_RA_CONFIG, 0x03);

    // 设置采样率 1kHz
    MPU6050_WriteByte(MPU6050_RA_SMPLRT_DIV, 0x00);
}

void MPU6050_ReadData(MPU6050_Data *data) {
    uint8_t buf[14];
    MPU6050_ReadBytes(MPU6050_RA_ACCEL_XOUT_H, 14, buf);

    data->Accel_X = (int16_t)(buf[0] << 8 | buf[1]);
    data->Accel_Y = (int16_t)(buf[2] << 8 | buf[3]);
    data->Accel_Z = (int16_t)(buf[4] << 8 | buf[5]);
    data->Temp = (int16_t)(buf[6] << 8 | buf[7]);
    data->Gyro_X = (int16_t)(buf[8] << 8 | buf[9]);
    data->Gyro_Y = (int16_t)(buf[10] << 8 | buf[11]);
    data->Gyro_Z = (int16_t)(buf[12] << 8 | buf[13]);
}

c
运行

PWM输出配置:

void PWM_Init(void) {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999; // 100kHz PWM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PWM_Init(&htim1);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0;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 配置四个PWM通道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 启动PWM输出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1);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2);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3);
    HAL_TIM_PWM_Start(&htim1, TIM_CHANNEL_4);
}

c
运行

4.4 PID参数整定方法
调参步骤:

先调内环(角速度环):

将外环PID参数设为0,只启用内环
先调Kp:从较小值开始(如0.1),逐渐增大直到飞行器对摇杆响应迅速但不振荡
再调Kd:从0.01开始,增大以抑制振荡
最后调Ki:从0.001开始,消除静态误差
再调外环(角度环):

保持内环参数不变,启用外环
调Kp:从2.0开始,增大直到飞行器能保持角度但不振荡
调Kd:从0.1开始,抑制角度振荡
Ki通常设为0,角度环不需要积分项
典型参数范围:

角速度环:Kp=0.3-1.0, Ki=0.001-0.01, Kd=0.01-0.05
角度环:Kp=2.0-5.0, Kd=0.1-0.5, Ki=0
调试技巧:

使用匿名地面站实时监控和调整参数5
记录飞行数据并分析响应曲线
小幅度逐步调整参数
先调ROLL/PITCH再调YAW
五、进阶功能与优化
5.1 无线通信与遥控
NRF24L01+通信实现:

void NRF24L01_Init(void) {
    // 初始化SPI接口
    HAL_GPIO_WritePin(NRF_CS_GPIO_Port, NRF_CS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NRF_CE_GPIO_Port, NRF_CE_Pin, GPIO_PIN_RESET);

    // 配置NRF24L01+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CONFIG, 0x0E); // 使能CRC,PWR_UP,PRIM_RX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EN_AA, 0x00);  // 关闭自动应答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使能数据通道0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SETUP_RETR, 0x00); // 关闭重发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RF_CH, 76);     // 设置频道76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0dB增益,2Mbps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STATUS, 0x70);  // 清除状态寄存器
    NRF_Write_Reg(NRF_WRITE_REG + RX_PW_P0, 16);  // 接收数据长度16字节

    // 设置接收模式
    HAL_GPIO_WritePin(NRF_CE_GPIO_Port, NRF_CE_Pin, GPIO_PIN_SET);
}

uint8_t Remote_GetCommand(float *roll, float *pitch, float *yaw, float *throttle) {
    uint8_t rx_buf[16];
    if(NRF_Read_Buf(rx_buf) == 0) {
        *roll = ((int16_t)(rx_buf[0] << 8 | rx_buf[1])) / 100.0f;
        *pitch = ((int16_t)(rx_buf[2] << 8 | rx_buf[3])) / 100.0f;
        *yaw = ((int16_t)(rx_buf[4] << 8 | rx_buf[5])) / 100.0f;
        *throttle = ((int16_t)(rx_buf[6] << 8 | rx_buf[7])) / 100.0f;
        return 1;
    }
    return 0;
}

c
运行

5.2 高度保持功能
利用BMP280气压计实现高度保持:

void BMP280_Init(void) {
    // 初始化I2C接口
    BMP280_Write_Reg(0xF4, 0x27); // 温度oversampling x1,压力oversampling x1,正常模式
    BMP280_Write_Reg(0xF5, 0x00); // 待机时间0.5ms,滤波器关闭
}

float BMP280_GetAltitude(void) {
    int32_t adc_T, adc_P;
    BMP280_Read_Trim();
    BMP280_Read_Data(&adc_T, &adc_P);

    // 计算温度
    float var1 = (((float)adc_T)/16384.0 - ((float)dig_T1)/1024.0) * ((float)dig_T2);
    float var2 = ((((float)adc_T)/131072.0 - ((float)dig_T1)/8192.0) *
                 (((float)adc_T)/131072.0 - ((float)dig_T1)/8192.0)) * ((float)dig_T3);
    float t = (var1 + var2)/5120.0;

    // 计算压力
    var1 = ((float)dig_P6) * t * t / 32768.0;
    var2 = ((float)dig_P5) * t / 128.0;
    float p = (var1 + var2 + ((float)dig_P4)) / 16.0;

    // 计算高度
    float altitude = 44330.0 * (1.0 - pow(p / 101325.0, 0.1903));
    return altitude;
}

void Altitude_Hold(float targetAlt) {
    static float altIntegral = 0;
    static float prevAlt = 0;

    float currentAlt = BMP280_GetAltitude();
    float altError = targetAlt - currentAlt;

    // 高度PID控制
    altIntegral += altError * dt;
    altIntegral = constrain(altIntegral, -100, 100);

    float altDerivative = (currentAlt - prevAlt) / dt;
    prevAlt = currentAlt;

    float altControl = altPID.Kp * altError +
                      altPID.Ki * altIntegral -
                      altPID.Kd * altDerivative;

    // 调整油门
    throttle = baseThrottle + altControl;
    throttle = constrain(throttle, 0, MAX_THROTTLE);
}

c
运行

5.3 安全保护机制
异常状态检测与保护:

void Safety_Check(void) {
    // 角度过大保护
    if(fabs(currentPitch) > 45.0f || fabs(currentRoll) > 45.0f) {
        Motor_StopAll();
        while(1); // 进入保护状态
    }

    // 通信丢失保护
    static uint32_t lastRxTime = 0;
    if(HAL_GetTick() - lastRxTime > 500) { // 500ms未收到信号
        Motor_StopAll();
    } else {
        lastRxTime = HAL_GetTick();
    }

    // 低电压保护
    float voltage = Battery_GetVoltage();
    if(voltage < LOW_VOLTAGE_THRESHOLD) {
        // 缓慢降落
        throttle = constrain(throttle - 5, 0, MAX_THROTTLE);
    }
}

c
运行

六、项目总结与进阶学习
6.1 常见问题解决
问题1:飞行器无法起飞或动力不足

检查电机转向是否正确
检查PWM信号是否正常输出
检查电池电压是否充足
增加油门微调或重新校准电调
问题2:飞行器剧烈振荡

减小角速度环的Kp和Kd
检查传感器数据是否正常
检查机械结构是否牢固
增加传感器数据滤波
问题3:飞行器偏向一边

检查传感器校准
检查重心位置是否居中
重新校准遥控器中立点
6.2 学习资源推荐
开源项目参考:

小马哥DragonFly四轴开源项目23
正点原子MiniFly四轴开源项目6
Betaflight开源飞控
推荐书籍:

《STM32库开发实战指南》
《四轴飞行器设计与控制》
《自动控制原理》
进阶方向:

改用RTOS实现多任务
加入光流/超声波定位
实现GPS导航
开发手机APP控制界面
尝试机器学习控制算法12
6.3 项目展示与分享
博客撰写要点:

项目背景与意义
系统设计与实现
关键技术难点与解决方案
效果展示(视频/图片)
经验总结与未来改进
面试项目介绍要点:

突出技术难点和解决方案
展示对系统原理的深入理解
说明个人贡献和收获
准备技术细节的深入讨论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niuTyler/article/details/146977014

网友A:
开发一台稳定且响应快速的四轴飞行器,需要选用合适的核心控制器、传感器、驱动器和执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