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Flash

楼主(2025-05-13):
我现在用的是GD32F330K8T6,FLASH是64K的,但在Keil中,这个芯片的FLASH选择一直是128K,请问这个有挑选的吗

楼主:
请看下图

网友A:
不用管吧,只要没超出范围

网友B:
Keil烧写算法里的128K,指该烧写算法支持128KB以内的型号(或是程序空间),不表示你选定的MCU型号的实际FLASH大小。

网友C:
芯片型号选型错误。

网友C:
GD32F330系列中存在多种容量版本。若在Keil中误选了后者,会导致FLASH容量显示异常。

网友D:
Keil的器件数据库可能未及时更新或未完全覆盖GD32F330系列的所有变体,导致部分型号的FLASH容量默认显示为通用值。

网友E:
更新Keil器件库。

网友F:
如果你编译时超出64KB的Flash容量,程序会烧录失败或出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