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麦茶水间] 结合源码分析MCU汇编和C语言的区别

楼主(2025-05-13):
现在做单片机开发,可能很少看到有直接用汇编做项目了,但单片机的启动文件、RTOS底层等一些地方,依然还有汇编代码的身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汇编,或者有没有用汇编语言编过程?
学习汇编语言我在2010年学习单片机编程的时候,老师教学都还是用汇编教我们,包括教学实验,也是要求我们用汇编写程序。
MOV  A,#00HMOV  P1,A
我记得那会儿,老师要求我们把汇编指令背下来。虽然现在很多汇编指令写不出来了,但看到很多汇编代码,还是基本明白它的意思。
以前计算机三级(PC技术)的上机考试,就是用汇编编程,我那个时候上机考试还是满分。当时觉得自己很牛X,现在看来就是一菜鸟
汇编转C语言刚开始学习汇编那会儿,我真的用汇编在51单片机上写流水灯程序。后面看了用C语言写流水灯程序,突然发现,哇,用C语言写程序还能这么简单、方便。
于是,我就那个时候开始放弃了汇编,转向了C语言。包括后面我在大学实验室自己学习、DIY做东西、以及后面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都是用C语言编写的程序。
10行汇编程序,可能只需要一行C语言代码就能实现,这是C语言相比汇编简化的优点。
但是,C语言编写的程序,经过编译,也会转为汇编。比如我们在线调试代码的时候,会看到类似的“汇编窗口”:

因为以前单片机的运行速度不高,且内存和Flash容量不大,要求节约程序空间。
所以使用汇编的优点:代码运行效率更高、更节约代码存储空间。
对比汇编和C语言点灯程序汇编语言写程序的主要缺点:语法复杂、可读性差等。
下面分享一个实例:51单片机上的流水灯程序。分别用C语言和汇编写出来,大家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C语言版:
/******************** 宏定义 **************************/#define   MAIN_Fosc    22118400L  //定义主时钟
/******************** 延时函数 **************************/voiddelay_ms(u8 ms){     u16 i;do{        i = MAIN_Fosc / 13000;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主函数 **************************/voidmain(void){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while(1)  {    P17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17 = 1;    P16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16 = 1;    P47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47 = 1;    P46 = 0;    delay_ms(250);    delay_ms(250);    P46 = 1;  }}
汇编语言版:
;********************宏定义 **************************/Fosc_KHZEQU  22118  ;22118KHZ
STACK_POIRTEREQU    0D0H  ;堆栈开始地质

;********************延时函数 **************************/F_delay_ms:PUSH02H    ;入栈R2PUSH03H    ;入栈R3PUSH04H    ;入栈R4
MOVR2,A
L_delay_ms_1:MOVR3, #HIGH (Fosc_KHZ / 13)MOVR4, #LOW (Fosc_KHZ / 13)L_delay_ms_2:MOVA, R4      ;1T    Total 13T/loopDECR4        ;2TJNZL_delay_ms_3  ;4TDECR3L_delay_ms_3:DECA        ;1TORLA, R3      ;1TJNZL_delay_ms_2  ;4TDJNZR2, L_delay_ms_1
POP04H    ;出栈R2POP03H    ;出栈R3POP02H    ;出栈R4RET

;********************主程序 **************************/ORG0100H    ;resetF_Main:CLRAMOVP0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0M0, AMOVP1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1M0, AMOVP2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2M0, AMOVP3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3M0, AMOVP4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4M0, AMOVP5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5M0, AMOVP6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6M0, AMOVP7M1, A   ;设置为准双向口MOVP7M0, A
MOVSP, #STACK_POIRTERMOVPSW, #0    ;选择第0组R0~R7
L_MainLoop:CLRP1.7MOVA, #250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SETBP1.7
CLRP1.6MOVA, #250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SETBP1.6
CLRP4.7MOVA, #250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SETBP4.7
CLRP4.6MOVA, #250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LCALLF_delay_ms    ;延时250msSETBP4.6
SJMPL_MainLoop
上面两个程序,实现的功能都一样(流水灯),但对比代码,大家发现有啥区别?

对于有汇编基础的同学来说,可能这个简单的流水灯程序还是很好理解。
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肯定都会觉得汇编很难读。是的,这个是汇编的“特点”。
最 后汇编语法,对于绝大部分读者来说,我现在是不建议再深入学习了,只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的内容即可。
有少部分人,想从事底层开发,比如底层驱动、单片机验证、固件库开发等这些读者,有时间还是可以进一步了解汇编的一些技术。

网友A:
确实,汇编语言的代码可读性比C语言差很多,但对于一些底层操作,汇编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B:
确实,现在C语言在单片机开发中更为普遍,但汇编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汇编能够更精确地控制硬件,实现更高的效率。

网友C(2025-08-29):
汇编直接直接操作硬件,指令与硬件一一对应,如MOV A,#0x01直接移动数据,效率高但开发慢。C 语言用int a=1;等抽象语句,编译器转为汇编,开发快但可能冗余。汇编适合底层控制,C 适合复杂逻辑,二者结合可平衡效率与开发效率。

网友D:
结合源码分析MCU汇编和C语言的区别,用100字说明
汇编直接操作硬件寄存器,指令与 CPU 架构强相关,如 PIC32 的ADD W0, W1, W2。C 语言需编译器转换为汇编,如a = b + c可能编译为上述指令。汇编效率高但开发慢,C 语言跨平台、易维护,适合复杂逻辑,底层操作仍需嵌入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