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发布] MCP6004T-I/ST

楼主(2025-05-13):
是一款四通道运算放大器,同样具有1MHz的增益带宽积,工作电源电压范围为2.5V至5.5V。它采用TSSOP14封装,适合需要多路信号处理的应用场景,如传感器信号放大、滤波等。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于频率较低的应用吧

网友B(2025-06-17):
一般适用于电源电压:2.5V 至 5.5V,适用于电池供电或低功耗系统(如 3.3V 单电源系统)。

网友C:
温度范围:工业级(-40°C 至 +85°C),适用于恶劣环境(如工业现场、户外设备)。

网友D:
输入共模范围接近电源轨(V⁻ 至 V⁺ - 1.2V),支持单电源供电下的低电平信号处理。输出摆幅接近电源轨(V⁻ + 0.05V 至 V⁺ - 0.7V),无需额外偏置电路

网友E:
低静态电流(每个运放约 100μA),适合对功耗敏感的应用。

网友F:
传感器信号放大与调理,温度传感器(如热电偶、热敏电阻)信号放大。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等微弱信号调理。

网友G:
四通道设计可同时处理多个传感器信号,节省 PCB 空间。低失调电压(典型值 950μV)和低噪声(65nV/√Hz)确保信号精度。

网友H:
其实可以在工业自动化中,同时放大多个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供 ADC 采样。

网友I:
滤波电路,低通滤波器(如抗混叠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如去除直流偏置)。带通滤波器(如音频信号处理)。

网友J:
1MHz 的 GBW 适合中低频滤波设计(截止频率可达数十 kHz)。四通道可实现多级滤波或并行滤波。

网友K:
这款MCP6004T-I/ST的增益带宽积达到1MHz,对于需要高速信号处理的应用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L:
这款MCP6004T-I/ST的1MHz增益带宽积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且电压范围广泛,适合多种电源环境。

网友M:
在心电图(ECG)设备中,使用 MCP6004T-I/ST 构建多级滤波器,去除高频噪声和基线漂移。

网友N:
这款MCP6004T-I/ST的增益带宽积和电源电压范围看起来非常适合需要快速响应和灵活电源配置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