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A23系列提供哪些存储配置?

楼主(2025-05-14):
M2, 2A
M2A23系列提供哪些存储配置?

网友A:
aprom Up to 256 KB Flash Memory
Up to 24 KB SRAM
4 KB LDROM
2 KB SPROM

网友B(2025-06-17):
M2A23系列提供的存储配置如下:Flash:最高256KB,用于代码存储。SRAM:24KB,作为数据存储空间。LDROM:4KB,可用于固件更新。SPROM:2KB,用于版本数据保护,能避免代码因整片芯片擦除而被清除。

网友C:
这个没注意过,其实可以去官网看看的

网友D:
这种不都是数据手册上有的吗

网友E:
你看看数据手册吧,就可以知道是什么配置了

网友F:
这个跟你具体选型有关系的,存储根据型号而变化的

网友G:
我觉得你不如去看看手册

网友H:
你用的具体M2A23的哪款芯片啊?

网友I:
存储一般就是256K也可能会小一些的

网友J:
直接去官网或者找FAE问问就好了,很快的

网友K:
具体型号具体分析,你最好是看芯片是哪个尾缀,直接看对应的手册就好了

网友L(2025-08-28):
M2A23 系列微控制器提供多种存储配置,Flash 容量涵盖 32KB 至 128KB,RAM 容量对应 4KB 至 16KB,部分型号集成 EEPROM(如 8KB),可满足不同嵌入式场景对程序存储和数据暂存的需求,适配中低复杂度控制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