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A23系列支持哪些封装类型?

楼主(2025-05-15):
M2A23系列支持哪些封装类型?

网友A:
该系列提供多种封装选项,包括 QFN48(5 mm x 5 mm 和 7 mm x 7 mm)、LQFP48(7 mm x 7 mm)和 LQFP64(7 mm x 7 mm),最大封装支持最多 55 个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

网友B:
M2A23系列支持的封装类型包括QFN48(5mm×5mm)、LQFP48(7mm×7mm)及LQFP64(7mm×7mm)。

网友C:
LQFP64封装可支持最多55组GPIO引脚,以满足不同硬件布局需求

网友D:
你直接去官网看看不就知道啦

网友E:
封装一般都是LQFP的

网友F:
这么具体没注意,但是一般都是LQFP48/64的居多

网友G:
还是直接去看看数据手册吧,真的,很容易知道

网友H:
没注意啊,这芯片是不是新出的啊?

网友I:
官网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吗?

网友J:
一般就是QFN或者LQFP呗

网友K:
我刚刚查了一下,有LQFP的封装耶

网友L(2025-07-06):
新唐 M2A23 系列支持 QFN48(5mm x 5mm)、LQFP48(7mm x 7mm)和 LQFP64(7mm x 7mm)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