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A23系列支持哪些开发环境和工具?

楼主(2025-05-13):
M2A23系列支持哪些开发环境和工具?

网友A:
新塘主要还是用的KEIL来开发的,官网可以直接下载安装了支持包的IDE。

网友B(2025-06-17):
可免费使用完整版本的Keil MDK、IAR EWARM以及新唐自有的NuEclipse。

网友C:
新唐提供PinView、PinConfig等便于使用的软件开发工具,有助于加快产品上市进程。

网友D:
一般都可以用keil的

网友E:
这个我看是arm内核的,所以用keil应该可以

网友F:
新唐不是有自己的开发环境吗,可以使用的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使用keil的

网友H:
一般是keil和IAR好像就可以

网友I:
你随意啦,自己习惯用哪个就用那个吧

网友J:
这种芯片一般keil比较常见

网友K:
你看看介绍,是不是也支持IAR的啊?

网友L(2025-08-28):
M2A23 系列系列系列支持多种开发环境和工具包括:Keil MDK(ARMCC 编译器)、IAR Embedded Workbench,适配其 ARM Cortex-M23 内核;也支持 GCC 工具链及开源 IDE 如 VS Code(需配置插件)。厂商可能提供专用烧录工具、调试器及外设库,辅助代码开发、调试与下载,满足嵌入式开发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