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CU无法启动、工作不稳定或频繁复位。

楼主(2025-05-14):
  • 原因
    • 电源电压不稳或超出工作范围(如3.3V MCU误接5V)。
    • 滤波电容失效导致纹波过大。
    • 电源引脚虚焊或短路。
  • 解决
    • 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电压是否稳定且符合规格。
    • 检查电源滤波电容(如更换失效的0.1μF去耦电容)。
    • 确认PCB布局中电源走线合理,避免大电流路径干扰。

网友A:
电影不稳定有波多,复位信号收到干扰一直在变化

网友B(2025-08-28):
GPIO 无输出:先查引脚配置(是否设为输出模式、推挽 / 开漏),再测供电电压,排查硬件焊接虚接,最后检查代码中是否有引脚复用冲突或未使能时钟。 2. ADC 采样跳变:增加硬件滤波电路,软件中加均值 / 中值滤波,确保采样引脚无干扰,校准 ADC 参考电压,检查采样时序是否匹配。 3. UART 数据错误:核对波特率、 parity 位等参数,检查 TX/RX 引脚接线,增加硬件电平匹配或隔离,软件中加校验机制,排查干扰源。

网友C:
MCU 出现这些问题,可能因电源不稳(纹波大、欠压)、复位电路故障(RC 参数错、外部干扰)、程序错误(死循环、栈溢出)、硬件冲突(引脚短路)或环境干扰(静电、电磁干扰)。需检查电源、复位电路,调试程序,排查硬件连接及抗干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