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时钟信号异常解决办法

楼主(2025-05-13):
现象:程序运行速度异常、外设(如UART、SPI)通信失败。
原因:
外部晶振未起振(负载电容不匹配或晶振损坏)。
内部时钟源(如HSI)精度不足。
时钟配置寄存器设置错误。
解决:
用示波器检测晶振引脚波形是否正常。
调整晶振负载电容(参考数据手册计算)。
检查时钟树配置(如STM32的RCC寄存器)。

网友A:
负载电容很重要,我还真遇到过。

网友B(2025-07-07):
检查晶振是否起振、电容匹配是否正确,排查 PCB 走线干扰,替换晶振或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