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无法通过SWD/JTAG烧录程序,提示“芯片未连接”解决方案

楼主(2025-05-14):
原因:
调试接口(SWDIO/SWCLK)被复用为GPIO。
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导致调试接口关闭。
Flash锁死(如多次错误烧录)。
解决:
检查BOOT引脚电平,确保进入烧录模式(如STM32的BOOT0拉高)。
通过串口ISP方式擦除Flash,或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解锁。
复位时强制断开调试器并重新连接。

网友A:
复用一般是不影响烧录的啊

网友B(2025-06-17):
确保SWD/JTAG接口与调试器连接稳固,无松动或接触不良。

网友C:
检查连接线是否损坏或老化,尝试更换电缆或接口适配器。

网友D:
使用万用表检测SWD引脚的二极管特性及阻抗,排查芯片是否损坏。

网友E:
建议保证MCU供电正常,电压在芯片工作范围内。

网友F:
电源稳定性至关重要,烧录瞬间电压波动可能导致握手失败,可在MCU电源引脚就近并联100μF+0.1μF电容。

网友G:
若使用独立供电模块,确保断电彻底(建议>200ms)后再上电。

网友H:
在Keil等IDE中,确认“Debug”配置选择了正确的接口(SWD或JTAG),并匹配开发板MCU型号。若通信不稳定,尝试降低SWD/JTAG时钟频率。

网友I:
确认调试器驱动已正确安装,尝试更新或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J:
访问调试器厂商官网下载最新驱动,确保兼容性。

网友K:
若芯片处于读保护状态,需通过ISP操作或专用工具解除保护。排查是否之前烧录过禁用烧录口的代码,若有,可将BOOT0拉高进入ISP模式擦除代码。

网友L:
检查 SWD/JTAG 引脚连接是否稳固,确认电源电压正常,就尝试重置芯片。

网友M(2025-09-14):
MCU 无法通过 SWD/JTAG 烧录提示 “芯片未连接” 的解决方案:1. 检查 SWD/JTAG 引脚接线是否松动、短路,确保与 MCU 对应引脚连接正确;2. 确认复位电路正常,供电电压稳定;3. 尝试复位芯片后重新连接;4. 检查调试器驱动是否安装,更换调试器或线缆排查硬件故障。

网友N:
MCU 无法通过 SWD/JTAG 烧录提示 “芯片未连接”,可按以下步骤解决:检查调试线连接是否松动、引脚定义是否正确;确认目标板供电正常,电压符合芯片要求;尝试复位芯片或重启调试工具;若仍失败,排查芯片 SWD/JTAG 引脚是否损坏或被复用,必要时重新焊接芯片。

网友O:
MCU 无法通过 SWD/JTAG 烧录提示 “芯片未连接”,先检查硬件:确认 SWD/JTAG 引脚接线(CLK、DIO、GND、VCC)是否松动或接错,复位引脚电平是否正常。再排查电源,确保目标板供电稳定(3.3V 常见)。尝试更换调试器、线缆或电脑 USB 口,更新调试软件驱动。若仍不行,可能芯片复位电路故障或芯片损坏,需检修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