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发热严重或高温下工作异常解决方案

楼主(2025-05-17):
原因:
高频运行且未启用低功耗模式。
PCB散热设计不良。
电源短路(如MOSFET击穿导致电流倒灌)。
解决:
降低主频或启用睡眠模式。
增加散热片或改善空气流通。
检查外围电路是否有短路。

网友A:
首先考虑散热处理问题

网友B:
散热处理没有做好,没有进行热功率计算

网友C:
MCU(微控制器)发热严重或高温下工作异常是嵌入式系统开发中常见的问题,可能导致性能下降、寿命缩短甚至系统故障

网友D:
CPU高速运算、外设频繁切换(如ADC采样、PWM输出)导致开关损耗增加。

网友E:
漏电流随温度升高而指数级增长(如亚阈值漏电、栅极氧化层隧穿)。

网友F:
驱动大电流设备(如电机、LED)时,MCU引脚输出电阻发热。

网友G:
封装热阻大,QFN、LQFP等小型封装散热能力有限。

网友H:
PCB布局问题,地平面不连续、过孔不足导致热量无法有效传导。

网友I:
环境温度高,无风道设计、密闭空间导致热量积聚。

网友J:
死循环或低效算法,占用CPU资源导致持续高负载。

网友K:
外设配置不当,如ADC连续采样未启用休眠模式。

网友L:
建议使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测量VCC电流波形,识别异常峰值。

网友M(2025-07-24):
降低工作频率、优化 PCB 散热设计,使用散热片或导热胶,确保工作环境通风良好。

网友N:
确实,高频运行时MCU发热问题很常见,降低主频或启用睡眠模式可以有效降低功耗和发热。

网友O:
一般MCU不会怎么发热的,要是异常发热,要检查是否有短路的pin

网友P(2025-09-09):
硬件上,优化 PCB 布局,增大发热器件覆铜面积,必要时加散热片 / 风扇;选用低功耗器件,合理规划电源路径减少损耗。
软件上,采用动态降频、空闲休眠,避免 GPIO / 外设长期高频工作;优化中断服务函数,减少 CPU 负载,从源头降低功耗与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