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ID算法应用在恒温燃气热水器,难点在哪?

楼主(2025-05-13):
之前做过恒温燃气热水器的控制器软件,每次去客户厂里调恒温控制效果,一去就是半月起步,基本都在调PID算法;
我觉得难点主要在进水量抖动变化大时,恒温控制难调。
大家有什么好的idea分享一下!

网友A:
常规热水器,洗澡时不加热,洗澡前加热,输出功率=PID(温差);(热水设定80度,就把水温加热并稳定在80度上)
即热式热水器应为: 输出功率=PID(温差)*水流量;(输出功率与水流量成正比,且根据设定温度与当前温度偏差进行调整,设定39度,当前37度,则增加加热功率,水流越大,增加的功率越大,当前40度,则降低加热功率)
个人看法供参考!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做,一般必须采用流量作为“直接前馈”,
这样才能将“内扰”和“外扰”分开解决。
因为PID消除外绕的范围是非常小的,PID主要解决内扰问题!!!
也有采用多级加热的方案,即使一个加热器,也可以采用不同温区给与微分前馈,而不是简单的“D”作用。例如控制热源和容器之间的温度梯度、增加“微分”前馈测点等等。
--------------------------------------------------------------------------------------------------------------------------------
所谓控制策略,一般指的是对控制系统外环、外扰的适应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做,一般必须采用流量作为“直接前馈”,
这样才能将“内扰”和“外扰”分开解决。
因为PI ...

确实是不错的PID调节策略;
阁下是做什么产品?会经常用到PID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规热水器,洗澡时不加热,洗澡前加热,输出功率=PID(温差);(热水设定80度,就把水温加热并稳定在80度 ...

有参考价值。

网友C:
前馈加串级PI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错的PID调节策略;
阁下是做什么产品?会经常用到PID算法?

各种过程控制,DCS策略优化、AGC优化等等,涉及到化工、电力、食品加工等各个行业,小到单回路PID控制。
有调节问题的都可以和我讨论。

网友D:
软件解决不了的时候,可以从硬件上想想办法,比如修改传感器位置放置的地方,温度反馈传感器放置在出水口,比如加大水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解决不了的时候,可以从硬件上想想办法,比如修改传感器位置放置的地方,温度反馈传感器放置在出水口, ...

是的,咱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过程控制,DCS策略优化、AGC优化等等,涉及到化工、电力、食品加工等各个行业,小到单回路PID控制。
...

好的,后续再用PID时遇到问题,找你咨询

楼主:
可以试试

网友B(2025-06-20):
引用 楼主:
确实是不错的PID调节策略;
阁下是做什么产品?会经常用到PID算法?

我们主要做过程控制策略,例如复杂的AGC、DCS、CCS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主要做过程控制策略,例如复杂的AGC、DCS、CCS等等。

一看就很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