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可以使用bitband吗?

楼主(2025-05-13):
测试不成功,gd32f470问下可以使用bitband吗?

网友A:
GD32F470可以用位带操作。GD32F470基于Cortex®-M4内核。

网友B:
是支持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支持位带操作,下面是两个支持位带操作的区域:
具体怎么使用,你可以参考下面的帖子:
https://blog.csdn.net/weixin_67907028/article/details/143357932

网友C:
只要你的代码运行在 Cortex-M4,且访问的地址在 SRAM 或外设寄存器对应的 Bit-Band 区域,都是支持的。

网友D:
GD32F470可以使用位带(Bit-Band)操作。

网友E:
确实GD32F470基于Cortex®-M4内核,该内核提供了位带功能,允许对特定的存储器区域进行单原子比特操作。

网友F:
存储器映射中包含两个支持位带操作的区域:SRAM区的最低1MB范围。片内外设区的最低1MB范围。

网友G:
两个支持位带区域操作的区域中的地址除了普通应用外,还有对应的“位带别名区”。位带别名区将每个比特扩展成一个32位的字,当用户访问位带别名区时,就可以达到访问原始比特的目的

网友H:
提高操作效率,位带操作使得单个位的操作不需要使用条件指令和分支预测,减少了代码执行的开销,提高了效率。

网友I:
减少代码复杂性,通过内存访问直接操作位,简化了代码的编写和阅读,使代码更加简洁易读。

网友J:
方便的寄存器控制,在嵌入式系统和微控制器应用中,经常需要修改或读取控制寄存器的特定位,位带操作提供了一种直接而高效的方法。

网友K:
一般来说是支持的,主要是位带操作确实方便

网友L:
这个不知道啊,你可以测试的呀,你测试不成功的报错信息是啥?

网友M:
其实也不差那几个毫秒吧,可以直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