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7S109AFTG, TB67S109AFNG是一款采用PWM斩波器的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内置有时钟输入解码器。采用BiCD工艺制造

楼主(2025-05-13):
TB67S109A是一款两相双极步进电机驱动器,采用PWM斩波器。解码器的时钟是内置的。采用BiCD工艺制造,额定值为50V/4.0A。

特点;王工;wdylsq集成BiCD工艺的单片集成电路。 • 能够控制1个双极步进电机。 • PWM控制的恒流驱动。 • 支持全步、半步、四分之一步、八分之一步、十六分之一步、三十二分之一步操作。 • 低导通电阻(高侧+低侧=0.49Ω(典型值))MOSFET输出级。 • 高效的电机电流控制机制(先进的动态混合衰减) • 高电压和大电流(具体规格请参考绝对最大额定值和操作范围) • 错误检测(TSD/ISD)信号输出功能 • 内置错误检测电路(热关断(TSD)、过流关断(ISD)和上电复位(POR)) • 内置VCC稳压器供内部电路使用。 • 可以通过外部电阻和电容自定义电机的斩波频率。 • 多种封装形式 TB67S109AFTG:P-WQFN48-0707-0.50-003 TB67S109AFNG:HTSSOP48-P-300-0.50 注意)使用过程中要注意热条件

应用说明 在使用TB67S109A时,PCB的GND图案应为实心图案,并且只在一个点外部终止。同时,应考虑接地方法以实现有效的散热。 应仔细注意输出、VDD(VM)和GND走线的布局,以避免跨输出引脚或电源或地的短路。如果发生此类短路,设备可能会永久损坏。 此外,对于该设备的图案设计和实现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它有电源供应引脚(VM、RS、OUT、GND),通过这些引脚可能流过特别大的电流。如果这些引脚接线错误,可能会发生操作错误或设备被毁。 逻辑输入引线也必须正确连接。否则,由于流过IC的电流大于指定电流,设备可能会损坏

东芝的驱动芯片TB67S109AFNG和 TB67S109AFTG属于同一系列(TB67S109A)主要区别在于封装形式和散热性能。以下是具体差异:

1. 封装不同
TB67S109AFNG:采用 HTSSOP-48-EP-6.1mm封装(散热型表面贴装封装)。

TB67S109AFTG:采用 QFN-48-EP(7x7)封装(更薄的小型封装)。

HSSOP通常比 QFN 的散热性能更好,因为其封装厚度略大,可能带有散热焊盘或更好的热传导设计

2. 散热能力

FNG(HSSOP)适合需要更高散热能力的应用(如大电流驱动或高温环境)

FTG(QFN)更轻薄,但散热性能稍弱,适用于空间受限但对散热要求不极端的场景

3. 其他参数

两者的电气特性(如输出电流、电压范围、逻辑控制等)完全一致,功能上无差异。
具体封装尺寸可通过东芝官方数据手册确认

4. 选型建议

-若设计对散热要求高(如电机驱动、持续大电流)优先选FNG(HSSOP)

-若需节省PCB空间或散热需求较低,可选 FTG(QFN-48)

需要详细了解,建议联系技术支持王工以及查看数据手册【东芝总代王工;wdylsq】((Business to Business Integrated Solutions))确认封装尺寸和热阻参数,以确保与设计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