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MCU编译CRC报错

楼主(2025-05-13):
使用芯圣MCU编译CRC报错

楼主:

编译一直提示User command #1: Objects\crc16.bat MIVX50MBW-AW2-3100 CRC is 0xA147,******Error: The target crc must be 0xA147,pls correct it and build again!!!!!!******,谁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阁下最好是能附上编译错误的具体截图;
一般编译时出现CRC错误,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CRC校验失败
可能原因:程序代码或数据被修改,导致与预设CRC值不匹配;
解决方案:重新生成CRC校验值或检查代码完整性。
2、CRC函数未定义
可能原因:未包含CRC库文件或未正确初始化CRC模块。
解决方案:
#include "ht_crc.h"  // 确保包含芯圣的CRC头文件
CRC_Init();          // 初始化CRC模块
3、CRC计算错误
可能原因:参数传递错误或CRC模式设置不正确;
解决方案:检查CRC计算函数的参数和模式设置。

希望对你有用。

楼主:


网友B:
什么报错啊,直接把报错信息贴给AI问问

网友C:
具体什么报错要发出来看看,你说的应该是硬件crc吧这不是配置一下即可么,demo挪来直接用么,具体还要看下怎么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