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低功耗蓝牙MCU] GW3323_RTC 时钟误差

楼主(2025-05-13):
实验结果:
时钟源
RTC 1s计时误差
内部2M晶振
6.67%
外部24M晶振
0.01%
内部2M 晶振测试:
外部3M 晶振测试:
配置
GW3323测试时间
电脑时钟测试时间
误差
小时
分钟

合计(秒)
小时
分钟

合计(秒)
clk_source_sel =RTC_X24MDIV8_SOURCE

止1

止2

ZONE=8

0.01%
不同参数的意义:参数写 RTC_RC2M_SOURCE
可看出此时时钟从内部时钟而来

此时2M的时钟过去后,进行96分频,等到的是 2*1024*1024=2097152/96=21845.333 此处有疑问

打开外部晶振使能为需要外部接一个32K的晶振
我们不使用外部独立晶振32K,故此不应该打开

此时我们关闭外部使能,可看到时钟分频选择正确
此时使用外部3M的晶振,可得到32768的时钟

故,为了能够得到准确的1S定时,需要使用外部24/8分频的时钟配置,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内部RC时钟误差肯定比外部时钟要大得多

网友B:
一般RTC应用电路会使用外部低速晶振,因为外部晶振的精度会比MCU内部自带的精度要高

网友C:
内部RTC肯定有误差啊,但是芯片如果有RTC的话肯定不影响使用啊,还有你的帖子图片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