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用G031跑PWM控制LED,调光效果能不能细一点?

楼主(2025-05-14):
我试着调占空比控制亮度,低亮度那段总觉得不够平滑。

网友A:
要不要换个LED驱动IC搭配用?可能更适合。

网友B:
电源稳定吗?电压波动影响亮度平稳。

网友C:
我用GPIO输出控制MOS管,没你这颗稳。

网友D:
不如试试DMA+Timer,动态调光流畅点。

网友E:
把PWM分辨率调高点就好多了。

楼主:
我也是用这颗跑LED,低亮那段偏暗跳。

网友F:
试过调频率没?高频调光会顺点。

网友G:
用log曲线做个映射,线性感觉好多了。

网友H:
看电路有没有串限流电阻,影响挺大。

网友I:
我加了个小电容,效果平滑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