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91这颗带CAN的芯片,跑工业协议会不会吃力?

楼主(2025-05-14):
我拿它跑了个CANOpen小demo,负载一高响应就有点慢。

网友A:
真要跑稳,建议上F3或者G4。

网友B:
把协议栈精简点,尽量少用动态内存。

网友C:
我这颗加了个外扩SRAM,跑起来流畅。

网友D:
把中断优化一下会稳定很多。

网友E:
有没有试硬件过滤器?可以减点负担。

网友F:
CANOpen确实有点重,F0内存吃紧。

楼主:
我拿来跑Modbus还行,CAN就吃力了。

网友G:
G0系列CAN性能明显更好些。

网友H:
看你协议复杂度,轻量级协议还行。

网友I:
数据包多了掉帧概率高,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