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G4的HRPWM调电源输出能不能稳在1mV以内?

楼主(2025-05-14):
我用它搞DCDC,分辨率是够了,就是抖得厉害得加滤波。

网友A:
你试试同步整流PWM,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B:
数模混合搞PID挺丝滑的。

网友C:
电源纹波控制不好也会影响分辨率。

网友D:
我配了一个OPA放大反馈,效果不错。

网友E:
频率调高点会稳定一些。

网友F:
G4这颗HRPWM是真的猛,搞电源正合适。

网友G:
我这边调到了2mV以内,得靠外围滤波。

网友H:
ADC反馈也得准,不然你PWM再准都没用。

楼主:
电感选型不对的话会乱飘。

网友I:
用过双闭环控制吗?稳得住。